求教!!关于精密运放的问题!

楼主(2010-08-24):
我做了一个减法器,但是当两个输入端分别为250.6和250.2mV的时候输出为1.8mV.
外部所有的电阻都使用千分之一,10K电阻。

前两天在论坛提问,得到的回答是,千分之一的电阻引入的误差,但是昨天我用Multisim仿真了一下,使用虚拟运放,电阻无误差,当两个输入端都为0的时候,输出仍然是1.8mV.

向大侠请教,我如何才能最小化这个输出误差?因为我需要得到零点。

请大侠不吝赐教!!!!小生很纠结!!

网友A:
两个输入端接到一起再接地,输出应该为零,若此时不为零,则为失调电压影响。
应该说清楚使用什么型号,最好附图。

网友B:
无图无真相

网友C:
用maychang大师的方法试试看是否是失调电压的影响,想您这种要求,失调电压要在几个uV的才好控制。

网友D:
失调电压和电阻的误差都会导致输出偏离,前者通常是主要的,且这种电路用仿真是毫无意义的,实践中可通过使用调零电路来解决,运放的型号选择也要合理。

网友E:
要求高,何不使用仪器放大器?
省钱省事。

楼主:
感谢楼上的建议。是真的应该用仪表放大器。当初设计的时候有想过用仪表放大器,但是找了一个封装太小的,考虑到不好焊接,直接PASS掉了。
说到底,是对仪表放大器的认识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