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环和闭环的增益带宽积是否相同(单极点)

楼主(2010-08-24):
(无正文)

网友A:
理论上负反馈可以扩展频带,与反馈深度有关。

网友B:
楼主:
开环时几乎无法测量增益带宽积。若直流也开环,输出一定正向饱和或负向饱和。即使直流闭环交流开环,也很难准确测量输入信号幅度。
实际的增益带宽积,是在若干闭环状态下测定的,增益各不相同。由此得到的测量结果近似一条直线,开环状态实际上是此直线外推的结果。

2楼将带宽与增益带宽积混在一起了。

网友C:
开环增益是A(s),闭环增益是A(s)/[1+B*A(s)],你说带宽会相等吗?
单极点情况下:假设A(s)=|A|/(1+s/wp)那么A(closed)=1/[B+1/A(s)]=1/[B+(1+s/wp)/|A|]=|A|/(1+B|A|+s/wp)=[|A|/(1+B|A|)]/[1+s/(1+B|A|)wp]
其中B代替beta指反馈系数;w代替小写omega指角频率,wp指极点角频率;s是拉普拉斯算子;|A|表示开环增益A(s)的幅值。从上面的结果可知,极点角频率增大了1+B|A|倍,而低频增益由于负反馈降为|A|/(1+B|A|),所以说单极点情况下增益带宽积不变

网友B:
4楼好像也混在一起了。

网友C:
4楼好像也混在一起了。
引用 网友B:

这是理论上推导,实际开环增益不确定因素很多。
至于may伯所说“若直流也开环,输出一定正向饱和或负向饱和”这句话我无法理解,比如一个开环增益不那么高的运放,双电源供电,输入直流偏置为0,叠加频率很低的信号(近乎直流)幅度足够小总不至于饱和吧?线性区多少总有一点的

网友B:
6楼:
楼主问的是增益带宽积,你说的是放大器的带宽。

现在的运放,开环增益非常高,失调电压足以使输出饱和,计算一下就知道了。不过,某些精密运放可能做得到输入短路输出并不饱和。有调零端的运放也可能调整后输出不饱和。不过,从实际经验看,很难做到。而且普通运放调到不饱和后过几分钟就漂走了。

楼主:
先谢谢楼上几位哈,这个问题我理解的不好,楼上问两个关于你的回答的问题,1。直流我们一般不关心增益带宽积吧?2。若是开环输入直流量小的话会出现饱和吗?3。最后一个问题,"直线外推的结果"是什么意思?再次谢谢啦,4楼的推导,wp就是上限角频率吧,最后的结果不是两个相等吗,对不对?呵呵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多谢may伯赐教,所以只能给楼主理论上推导下了。

网友B:
8楼:
增益当然不考虑直流。这里说直流,是说运放的静态工作点。

以实际运放参数来说明吧。
一般的运放,开环增益大约100db(某些可达120db,某些低到80db),即100000倍。电源电压12V,输出10V即接近饱和。那么输入只需要0.1mV即可使输出饱和。而一般的运放其失调电压就超过0.1mV,即使你调整输入直流电压使输出为零,失调的温漂也会在相当短的时间(有时不到一分钟)内漂到使输出饱和。

“直线外推”是说根据测量结果得到拟合直线,然后推测测量结果范围之外的情况。

网友A:
讨论增益带宽积和讨论带宽就差一个增益系数。
带宽其实是增益为1时的增益带宽积,只要知道带宽,增益带宽积就能球出来。

网友C:
回复 楼主:
最后结果增益带宽积不变,而我最开始以为你在问带宽。

网友D:
增益带宽积的话,是相同的,这个极限是单管的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