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三极管基极所能承受电流的疑问

楼主:
看许多国内的教材 都是说基极相当于一个PN结;基极上压降是0.7
但是如果把5V电源直接接到基极与发射极之间 会发生什么结果呢
好像很少有教材提到基极最大电流这个概念,迷糊ing
请高手们拍砖指点

网友A(2010-08-24):
“但是如果把5V电源直接接到基极与发射极之间 会发生什么结果呢”
如果是反向,一般什么事情也没有。
如果是正向,一般发射结将烧毁,除非另有限流电路。
基极最大电流这个参数,绝大多数双极型三极管的手册上都有的。有些比较详细,还列出直流状态下的最大电流和脉冲状态下的最大电流。

网友B:
我觉得,Ib还没有到达极限值,Ic和Pc恐怕已经先到了极限了,集电结应该先烧。

你只用三极管的两条腿啊?那这倒是个问题了。要不你把基极和集电极短路??

楼主:
感谢二位大师,我看国内的教材,许多地方不明不白的很是头疼
我学习还有个怪特点,如果有一点搞不明白,就很难继续下去,非要搞的明明白白,再往下学感觉就很爽

网友C(点评):
学习认真,必成大器!

网友D:
基极大电压,三极管烧坏或者饱和

网友E:
回复 网友B:

怎么会烧C极?三极管可以饱和导通,OC也可能。

网友B:
回复 网友E:

饱和有条件的。Ic是一方面,集电极到电源的那个负载电阻Rc也是重要的。Ic在Rc产生的压降足以把Vce压到很小才行。所以,若Rc的值太小,三极管还没饱合呢,过大的Ic乘上残存的Vce就已经烧了管子。有时我们听到“三极管因负载变化退出饱合”这样的说法,一个道理。

到底是因为管子饱合所以Vce才低?还是因为Vce过低导致管子饱合?值得思考。

网友F:
楼主的问题和CE没关系。
PN结的正向电流和电压的关系是指数关系,看看PN结的V-A曲线就会明白。

楼主:
下午公司没事我又自已搭了电路测试各种三极管和场效应功率管的偏置
三极管比较明白了,我感觉饱和说成“被饱和”比较合适,如果不考虑三极管的耐压和过流,基极电流无论多大
只要电源电压除以集电极负载的电流能达到或超过基极电流*放大倍数 就不会饱和,三极管是受电源电压和集电极负载双重限制不得已才饱和的

楼主:
顺便说下场管,随便找了一个做逆变用的场效应开关管,发现栅极电压在2.2V以下时处于放大状态,大于2.2V时场管饱和导通,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场管作开关管时需要大驱动电流;原来大电流并不是场管驱动要消耗多大功耗,而是栅极电容充电时电流越大,电容电压上升越快 越能快速渡过放大区

楼主:
maychang前辈提到三极管都在说明基极电阻多少,今天专门在multisim中看了下模型 确实有一项Rb 还有一项RBM 前者是描述常态电阻 后者是描述最大电流时的电阻 明白了 谢谢各位回答我这菜菜菜级的问题

网友A:
“被饱和”
汉语据说博大精深,但没有语态时态性数格等等。有些时候还真是不大好说。
“老头晒太阳”,“老头晒白薯”,两句当中,哪个是主语?

网友G:
还有“生病了要打针”:lol

网友H(2013-09-08):
没弄明白   那基极和发射极如果直接用电源连一起为什么会电流过大烧毁发射极呢

网友I(2016-07-27):
基极最大电流, 手册都没有说的!

网友J:
射极最大电流,手册也没有说的!

网友C:
基极最大电流=集电极最大电流/β,集电极最大电流及电流放大倍数β值都是原始参数,而基极最大电流就是派生参数。
派生参数一般是不标出的,否则参数多的乱似牛毛,人见人烦。

网友A(点评):
“基极最大电流=集电极最大电流/β,”哪有此事?见下面的表。基极最大电流是不会烧毁的数值,远超你所说的数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基极最大电流, 手册都没有说的!

少见多怪。
这是PSS8050的datasheet中copy出的表。
很普通的小功率三极管。

网友C:
有道理。不过晶体管正常工作时基极电流远远达不到此最大值。

网友K:
前几天去一家公司面试,感觉那面试官就有楼主这样的困惑;
他出了一道试题,画出用三极管驱动继电器的电路,我当时标出三极管的基极电阻是200欧,按3.3V的驱动电压算,基极驱动电流大约13mA;
他非常怀疑三极管的基极会不会被烧坏了,说他们公司的驱动电阻阻值都是10k,4.7k以上的;
按他的想法,三极管的用法跟MOS管一样的,给个电压就行,电阻200欧这么小会把基极烧坏了。。。
还认为三极管当开关用时,就跟放大倍数没什么关系;
哎 他还是那个公司的技术老大。。。。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少见多怪。
这是PSS8050的datasheet中copy出的表。
很普通的小功率三极管。

这个功率有1W左右,功率再小些就没有了! 我就随便看了ON公司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I:
这个功率有1W左右,功率再小些就没有了! 我就随便看了ON公司的。

这是9014的datasheet中copy出来的。9014耗散功率应该说是比较小的了。
当然,这里只给出了峰值,连续工作情况没有给出来。

网友L(2017-09-20):
引用 网友A:
这是9014的datasheet中copy出来的。9014耗散功率应该说是比较小的了。
当然,这里只给出了峰值,连续工 ...

假设连续工作时怎么办呢?能否有其他方法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