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877的RB0口用作IO口它的INT还能用嘛

楼主(2010-08-24):
pic, pi, IO, ic
PIC877的RB0口用作IO口它的第二功能INT还能用嘛

网友A:
作为输入口时可以复用,作为输出口时彻底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RB0引脚都可以作为一个外部中断信号输入,可以对输入信号的上升沿或者下降沿产生一个中断响应,应该是作为输出是可复用吧 输入只能作为中断信号输入吧

网友A:
RB0引脚都可以作为一个外部中断信号输入,可以对输入信号的上升沿或者下降沿产生一个中断响应,应该是作为输出是可复用吧 输入只能作为中断信号输入吧 2# yewuyi  ...
引用 楼主:

作为输入时,可以使用读端口状态等IO操作指令并且会随着外部信号的变化产生中断,作输出时是因为IO口被高或低电平钳位造成无法进行外部中断响应,此时则不可用。

当然,如果你是想用IO输出高低电平并且由此来产生中断的话,根据我的理解,这倒也是可以产生中断响应的。

网友B:
不懂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