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滤波器芯片接的不对吗?

楼主:
我用multisim仿真,但是MAX291抗混叠滤波器的输出没有波形,输入波形是正确的,大家看看我接的有问题吗?

datasheet里的参考电路

datasheet里的参考电路

multisim里的电路

multisim里的电路

网友A(2010-08-24):
没有输出就对了,这个模型只是个原理图模型,只是个图而已,并没有pspice模型。你双击看看属性就知道了

楼主:
2# 天神下凡 是啊,我也发现没有模型了,那怎么办?网上能不能找到它的模型啊?或者用别的代替?

网友B:
用multisim里相似的元器件替代

网友A:
我也没找到可以替代的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