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可控硅调压问题

楼主(2010-08-24):
哪位大虾给我指点下:这是一个可控硅调压电路,输入是市电,我希望得到的输出是:输出电路0-25V可调,最大电流能达到50A,因为是低电压高电流,所以我把调压放在变压器初级,这样子就好选可控硅,我不知道这些参数能不能满足要求。希望能帮小弟下,在这先谢过了

网友A:
不能用变压器,否则低压时电流参数达不到你的要求,干嘛不用稳压器实现,哪怕是串联稳压也好,这时可配合可控硅调相稍降低些功率消耗,当然最好是用DCDC,只是设计难度较大。

网友B(2011-05-24):
虽然不懂 但还是要学 要顶

网友:
虽然不懂 但还是要学 要顶 ,:D

网友C(2011-08-02):
电路有错误。

网友D:
学习中,学奴了

网友E:
大家好!我是启航电路尹先生,我司是一家生产线路板的厂家专注于PCB样板中小批量快速,低价,高品质制作,和抄板服务,样板有特价,50元起。我们会以优良的产品、合理的价格及良好的售后服务与广大用户建立真诚的合作关系。联系电话13651401163 QQ:530762099 Email:ywpcb88@163.com 欢迎来电洽谈!!!

网友F:
直流变压器。楼主快通电压,在这里为楼主默哀,要换一堆原件了

网友G:
电压应该没问题吧,电流达不到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