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485通信不稳定,解决不掉。

楼主(2010-08-24):
我的主机用的是MAX485(5V器件),从机用的MAX3485(3.3V器件)。现在问题是,通信中,有时通信不上,出现根率约为1%。以前从机用mAX485时,无此现象,通信很正常。是不是因为改用MAX3485的原因?网上所说的提高通信可靠性的方法都用了,加了120终端电阻,加了A,B口线的上下拉电阻(10K),情况没有好转。通信距离约为20米,波特率9600,协议是MODBUS。
高手们指点一下,不胜感激啊。

网友A:
建议加光耦隔离

网友A:
或者用ZLG模块,没有问题的

网友B:
可以加终端匹配电阻,120欧的电阻

网友C:
波特率不高,距离也很近,问题出在软件上.

网友D:
你CPU到485芯片是直连的还是有RC,如果没有的话建议收发都沿信号方向加个小RC。

网友E:
同意6楼的看法。

网友F:
在485端口上各串入20-50欧姆电阻,同时在低压485端口上分别对电源和地做电压钳位。

网友G(2010-09-30):
将A,B口线的上下拉电阻(10K)去掉,混合电压系统用这东西要仔细计算麻烦的很,在一个机箱就不加了。或者统一用5v上拉,3485也可以承受5v电压的。距离远光耦把

网友H:
软件问题吧

网友I:
检测下软件,软件的问题相对比较大!看看你的延时是否正确,还有就是波特率是不是对!

网友J:
MAX485和MAX3485市场上都存在一堆国产假冒货,楼主不会买的国产货,影响通信吧。

如果换芯片不行,换换minmax的模块试试。

网友K:
如果是国产芯片,那就换一个试一试!

网友L:
波特率设低一点,另外检查一下通讯电缆接口是否牢固,屏蔽是否接好,还要考虑附近电磁干扰

网友M:
max3485也用5V供电试试,
要不就把max485的上下拉电阻改大。

网友N:
用光耦隔离,通讯距离不只20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