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问题

楼主(2010-08-24):
我做的电路当加上电源后,电源的电压值就会被拉低,没有查到短路问题。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什么原因呢?非常感谢~~~

网友A:
电流供电不足

网友B:
精辟,一语道破,呵呵

网友C:
功率够吗?

网友D:
你的电路包含电源电路吗,有可能是你内部的电源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