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侠推荐一款带串行接口的AD芯片

楼主(2010-08-24):
Microwire、I2C、SPI接口的都行,需要4通道,一般的8位分辨率就行,速率没要求,只要是串行接口的、用线少的。
没用过AD,查了好多带SPI的,都很贵,也不知道哪个好用,要和GPIO端口连接。
请推荐几个常用的,便宜的吧,谢谢啦!
20分奉上~

楼主:
MCP3204是12位AD才8块多钱,ADC084S021是8位的,怎么14块钱?
一个速率最高100ksps,一个最高200ksps,差这么大吗?

网友A:
TLC2543 很好用

网友A:
TLC2543 11路AI,12位,串行,

楼主:
TLC2543这个比我说的两个都贵哦

楼主:
各位大侠指教一下

楼主:
救命啊,帮帮忙撒
大家知道的串行接口的AD,给说一下,便宜的,常见的

网友B:
可以自己模拟串口,这样选择的范围大很多,有什么需要可以联系我QQ1053009620

网友C:
nec的K0系列有很多
8路10位AD,串口,I2C,SPI接口都有
楼主去找个便宜的适合你的吧

网友D:
LZ查到了12位的MCP3204,怎么不知道找它10位的型号,会便宜点吧。ADC084S021是国半的,用的人少,当然会比较贵。另外,LZ为啥不考虑直接用片内集成ADC的MCU?两三块钱的很多,采样完做个数据转换送GPIO也比较简单,OTP的怕开发困难也可以用Flash的稍贵点的,也不会超过五块。

网友B:
直接找一款带AD的单片机,不是更好

网友E:
很久前用过TI的,在TI的网上找找,有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