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BASE-T非屏蔽双绞线UTP上收发信号定义疑问

楼主:
1000BASE-T收发信号应该是以差分信号的形式传输的,每对发送或接收信号应该偶合在同一对线缆中传输;
但是为什么我在网上找到的资料却不是如此,还请大家帮忙指教。
以下是我从网上找到的资料:
1000BASE-T使用了第5类双绞线中所有的4对线,并在每对线中实现信号的双向传输(见图三)。这样,每对线中的信号比特率降为1/4,即250bps,从而降低了线缆对信号的衰减。混波电路是实现这种双向传输的核心部分,它将发射信号和接收信号偶合在同一对线缆中传输,并使其不相互干扰。

网友A(2010-08-24):
很奇怪,这不矛盾啊,每对信号当然只在自己的线路中传输,楼主到底指什么?或者干脆只是语文问题?

楼主:
一对差分线不是应该确定作发送,或者确定为接收的吗?像100BASE-T一样!
即作发送又作接收不会产生数据冲突?

网友A:
收发是分时的,但基于同一线对。

网友B:
混的电路确实有,那种楼宇对讲系统中的语音就是这么用的,但随着导线的延长,导线电容及电阻的关系,并不能完全分离开来,对于语音来说线越长也就越不理想了(听上去是这样的,因为人的听觉问题,信号小10倍也听的很明显),不知对于这个信号能否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