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art1接收时候数据有丢失啊?

楼主(2010-08-24):
115200的时候,发现mcu接收到的数据有丢失。PC电脑上的串口助手,全部发的88,接收到的数据,大部分是88,对的,但是也有接收到的数据变为08。查询、中断、DMA接收,都存在相同的问题,但将波特率降低到57600及以下就没有问题了。

MCU发送数据给电脑的时候,即使到115200的波特率,发送仍然正常,一次发了5000字节的数据,电脑都能完整接收到。

接收速度快了, 就丢数据了?还望大家解答啊

网友A:
115200还算快
STM32用1M的波特率都不至于丢,呵呵

我觉得你应该重点检查线路的带宽问题,比如你用哪家的232芯片,比如你的连线有多长

楼主:
因为用的本 没有串口 是USB转的串口

我想 MCU发数据到电脑 都没有丢数据 如何收的时候会呢?要真是芯片 或者线路问题,应该发的时候也有问题吧?

网友B:
因为用的本 没有串口 是USB转的串口

我想 MCU发数据到电脑 都没有丢数据 如何收的时候会呢?要真是芯片 或者线路问题,应该发的时候也有问题吧?
引用 楼主:

呵呵,怎么不早说是“USB转的串口”,直接找这个转接器的厂家问吧。

楼主:
哦 我再用台式机的串口看有没有这个问题啊

网友B:
顺便问一下,你那个“USB转的串口”是哪家生产的?是否经过认证?

楼主:
上面写的made in taiwan 看样子做工很精细的 USB接口是B型的
装的驱动的FTDI公司的

楼主:
老台式机还是有用的啊 原生串口收发数据很好啊 没有丢

网友C:
哎,usb转串口115200很不稳定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