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2576

楼主(2010-08-24):
请问:有LM2576功能,封装是全塑的DC/DC降压IC吗?

要求:输入电压范围是+14V~+40V,稳定输出在+12V,3A

网友A:
该输出电流下必须有金属散热片,不会是全塑封装的。

网友B:
散热是关键

网友C:
这么大功率的单管输出怎么可能全塑封装?全塑封装能承受的功耗一般不会超过1W(还要加散热片),那样转换效率必须达到98%以上,而楼主的输入要求又有这么宽的电压范围,这个效率就不可能恒定下来,也就是说此器件的效率最小也要达到98%。先不说有没有这种器件,即使有,楼主恐怕也舍不得花钱去买了(楼主提这要求就是想偷懒,自然没想过使用高成本高效率的模块,自然也就舍不得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