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差分电路反馈电阻取值的问题

楼主(2010-08-24):
比如我要放大一个10mV的信号,如果把图中所有电阻都按比例减小4倍会有何影响?
(中间那个R2电阻变为500欧姆)

会不会导致放大倍数不准的情况。

网友A:
用LM158放大10mV信号,近乎开玩笑。

网友B:
R3=R4=R7=R6时,
G=1+(R1+R5)/R2
自己算下G有多少

楼主:
maychang老师,这个图是LM358芯片资料上给的,放大101倍。
按照电源电压推算,输出满程10V,输入最大100mV,10mV应该能放大。
难道这个推荐电路是骗人的,不能用 :(

要用Jfet型的运放吗?

网友C:
158的输入失调电压过大,而且一致性很差。

楼主:
一个封装的运放一致性也不行?

away、maychang 两位老师能不能推荐一个失调小的,一致性好的,双运放封装。
兼容358管脚的运放呀。

网友A:
4楼:
你自己查一下,LM158失调电压有多大(手册上一般给出典型值和最大值)。再计算一下放大100倍之后有多大。
另外,还应该看看LM158失调温漂有多大,再计算一下比如温度变化15摄氏度会漂到哪里去。

网友A:
6楼:
为什么一定要双运放?用单运放只不过多一点电路板面积。
10mV这个电压数量级,从价格和易购等方面考虑,建议使用OP-07这样的运放。

楼主:
我比较失败的是,后面那个选了OP07,汗~

因为很多信号过来,不共地,前端用4052切。所以要用差分的。

不行就用620了,先把东西做出来。

网友D:
当然首选是AD620了,内置3个OP07+激光微调电阻网络

楼主:
我开始还以为一个封装里面的2运放,失调电压基本上能完全抵消的。差分电路特点之一就是抵消这个的吗。

没想到实际电路出来mV信号效果奇差。
两个运放的失调电压相差有4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