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此电路中LM393作用的分析

楼主(2010-08-24):
我是这样理解的:
查datasheet得知LM393是一个电压比较器。
它的同相端通过一个分压电路得到3v的电压,104应该是一个去耦电容,不知道为什么这个104不接在电源上?
反相端为17324过来的信号(这个信号起始是一个磁头产生的,就是磁性物体接触它就会产生一个信号继而mcu报警,不知道这个信号是个什么信号?17324以及整个电路信号处理电路现在也还不知道做什么用,想一步步分析会陆续贴图),如果393的反相端的电压低于3v则输出高电平,反之输出低电平。
最后的输出端是直接接的单片机,不明白这个上拉电阻能起到什么作用?

以上是我的分析,还望前辈们多详细指点下新手,谢谢!

网友A:
R37是输出上拉,OC输出需要
C12是简单滤波?
R13,难道是HA17324电流输出,通过一个电阻变成电压?

楼主:
我把这部分的完整电路再贴下 J3信号起始是一个磁头产生的,就是磁性物体接触它就会产生一个信号

网友B:
比较器是OC输出,相当与一个NPN三极管的集电极输出,什么都没接,三极管导通时输出为0,关断时,是开路,有上拉电阻,开路时是高电压。

电容C12用于滤波,滤除因电源引入的干扰。接在这个地方,是因为RC时间常数比较大,滤波效果比较好,如果电容放在电源上,因为电源的内阻很小,滤波效果不明显。

楼主:
比较器是OC输出,相当与一个NPN三极管的集电极输出,什么都没接,三极管导通时输出为0,关断时,是开路,有上拉电阻,开路时是高电压。

电容C12用于滤波,滤除因电源引入的干扰。接在这个地方,是因为RC时间常数比 ...
引用 网友B:
恩谢谢awey的讲解 不清楚rc为何在这个位置可以起到电源滤波的作用 我再对照看下书本再来请教 我把这部分的整个电路图也发上来了 还用到了HA17324这个片子 不清楚是怎么用的 还有gugou说的r13也许跟前级有关系呢

网友C:
5楼:
电容C12以及另几个电容C3C7C9等都是因为你使用单电源才需要的。其目的是使各“虚拟地”对真实地电位稳定。使用双电源就不存在此问题,也不需要这些电容。
我觉得,用了这么多电阻和电容制造“虚拟地”,真不如使用双电源合算。

“不清楚rc为何在这个位置可以起到电源滤波的作用”
需要复习《电路基础》。

网友D:
393输出需要上拉电阻~

网友E:
喜欢技术解答贴,学习了

网友F:
393输出必需要上拉电阻~

楼主:
5楼:
电容C12以及另几个电容C3C7C9等都是因为你使用单电源才需要的。其目的是使各“虚拟地”对真实地电位稳定。使用双电源就不存在此问题,也不需要这些电容。
我觉得,用了这么多电阻和电容制造“虚拟地”,真不如 ...
引用 网友C:
恩谢谢maychang的讲解,我再看下课本,不过还是不清楚这些HA17324片子搭成的运算电路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C:
9楼:
HA17324好像等同于LM324。
四级运放都是反相放大器,而且增益相当高。以第一级为例,放大倍数是500倍。第二级是220倍。两级合计是100db增益,几乎等于开环增益。
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高增益。难道磁头输出那么小?
不太像是正规的设计。

网友G:
R13是防止输入信号被拉高,很重要

网友A:
12楼能否明示,说的通俗点
防止被拉高?

网友H:
12楼能否明示,说的通俗点
防止被拉高?
引用 网友A:

我都想清楚知道

楼主:
9楼:
HA17324好像等同于LM324。
四级运放都是反相放大器,而且增益相当高。以第一级为例,放大倍数是500倍。第二级是220倍。两级合计是100db增益,几乎等于开环增益。
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高增益。难道磁头输出那么 ...
引用 网友C:
谢谢maychang等朋友
恩,这个电路确实是一个成熟产品的磁头信号部分,不明白为什么搭了这么多电容等模拟电路,第一级放大500倍我先做了下仿真,发现去掉电容C1输出有500倍的信号,但是一旦连上C1,输出波形就没有放大了,如下图所示,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I:
那个电容起均衡作用,转折点在724Hz, 磁头输出电平与频率呈6dB/oct, 因此要加一个-6dB/oct的补偿。
另外为了弥补高频跌落,磁头上还要并一个小谐振电容

网友J:
其实很多问题DATA sheet就可以解决的!

网友K(2010-10-06):
喜欢技术解答贴,学习了!!!!!!!!!!!!!!!!!!

网友L(2013-01-28):
引用 网友I:
那个电容起均衡作用,转折点在724Hz, 磁头输出电平与频率呈6dB/oct, 因此要加一个-6dB/oct的补偿。
另外为 ...

这个兄弟说的很有深度,能不能再说明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