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RS232串口 波形问题 匠人 抽空解答一下吧 多谢

楼主(2010-08-24):
以前自以为串口搞的挺明白  今天一看波形 竟然看不懂了

波特率设置为9600

高电平持续大概0.94毫秒  低电平持续0.2毫秒。

请解释一下 怎么回事?

网友A:
设置肯定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是:示波器设置不对 还是 程序设置不对?多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刚才测得是ARM7的。
=====================================

现在试了试51的,高电平是0.94 低电平是0.1

总共是1.04ms  这回对了

我连续发送几个字符,为什么波形是这样的呢?(就是说先是0.1低电平,然后是0.94的高电平,然后0.1低电平,然后0.94高电平,然后0.1低电平..............)

发送数据时,移位寄存器的左边不断有0填充。看样子缓冲器里面的数据是直接放到移位寄存器里面的,
嗨 什么乱七八糟的....

============

现在想知道 怎么ARM7的还不一样了??

网友B:
占空比不同不奇怪,能正常工作就可以了

网友C:
发的什么数据,0xFF?数据格式是什么?

楼主:
发的什么数据,0xFF?数据格式是什么?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发送0xFF 就都是高电平 发送 0x00就都是低电平?

网友D:
占空比要看数据内容的,不能只看高低电平,起始位和终止位的电平固定,数据位则由数据内容决定,想得到01间隔的数据内容得发送0x55或0xaa。

网友E:
得发送0x55或0xaa。

网友F:
按9楼的数据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