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PI3

楼主(2010-08-24):
我配置SPI2和SPI3的SCK信号在空闲时保持低,SCK2是正确的,而SCK3任然为高;如果把配置SPI3的3个引脚配置为普通IO,对PB5(MOSI3)引脚置位复位时正确的而对PB3(SCK3)的置位复位就不能正确响应,PB3一直保持为高;是不是我的PB3(SCK3)引脚坏了?

网友A:
什么芯片?

楼主:
STM32F103VE

网友A:
我配置SPI2和SPI3的SCK信号在空闲时保持低,SCK2是正确的,而SCK3任然为高;如果把配置SPI3的3个引脚配置为普通IO,对PB5(MOSI3)引脚置位复位时正确的而对PB3(SCK3)的置位复位就不能正确响应,PB3一直保持为高; ...
引用 楼主:

“引脚置位复位时正确”,这是什么意思?

对PB3(SCK3)的置位复位就不能正确响应,这又是什么意思?

楼主:
4楼:就是调用这2个函数操作IO口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3);//使PB3为高电平
GPIO_RstBits(GPIOB,GPIO_Pin_3);//使PB3为低电平,总是高电平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5);//使PB5为高电平,正确
GPIO_RstBits(GPIOB,GPIO_Pin_5);//使PB5为低电平,正确

网友A:
如果PB3配置为输出模式而不能改变它的输出状态,则可能PB3坏了,但是你最好确认电路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