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难度技术探讨

楼主(2010-08-24):
可以说是有点异想天开。 情况是这样的 一台电脑和一个外设 通过串口通信。我想通过无线感应 我通信的内容扑捉出来。 就是说不通过任何焊线。就能把电脑跟外设的通信数据扑捉到。 各位说说看有什么可行性的办法。 哈哈。。。大家可以随便说。。

网友A:
不是异想天开。这样的传感器应该是天价。我12分的相信国外的军工行业就应该有这样的设备。任何通讯都有电磁辐射,问题的关键是你要接受到这个辐射信号那不是一般的NB。

楼主:
哈哈。。只要有希望还是可以尝试一下的哦。、。

网友B:
有点异想天开吧....

网友C(2010-09-25):
好像以前见过有人做过

网友D:
看过越狱4吗??牛人啊

网友E:
据说有一年在znh的外头抓着一个老外  包里搜出一仪器

很牛   可以搜集znh里头打印机的外泄的电磁信号

不知道是真是假

网友F:
还听说有人用激光对准办公室的窗户玻璃,当里面人说话时,声波使得玻璃振动,导致反射回的激光相应波动,经放大后听到说话的内容。

有没有可能?是靠反射时间还是其他原理?

网友G:
楼上的说到的事确实有。
另外,有通过监测电脑CRT辐射重建显示图像的。
但说到楼主的想法,可行性比较低,感觉232口频率太低了,辐射低,不好捕获。USB因为是差动的,辐射也不会太高。

网友H:
好的电缆都有屏蔽,感觉采集这样的小信号,难度不小

网友I: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接触过一些涉密的单位!
    当时工作人员有告诉我,如果不采用一些措施,隔一条街,你电脑显示的内容对方都能看见!
    所以不是异想天开,只是靠一个人完不成!

网友J(2010-12-30):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接触过一些涉密的单位!
    当时工作人员有告诉我,如果不采用一些措施,隔一条街,你电脑显示的内容对方都能看见!
    所以不是异想天开,只是靠一个人完不成! ...
引用 网友I:

是这样,保密单位的电脑显示需要配视频**

网友J:
我*,干 扰 器居然是敏感词

网友K:
应该是可以实现的,不过方案就..................

网友L:
还行吧 有机会想想哈

网友M:
不过是无线射频信号接收处理而已,难度不算高

网友N:
灵敏度要求太高……

网友O:
电脑显示是RGB信号的混合体,扫描信号很强,电源噪音信号也不弱,如果接收到再还原回RGB,神作。复合视频信号还差不多。

网友O:
我忽略了一个问题,电脑的RGB信号和在一起是黑白信号吗?请大虾指点一下。

网友M:
电脑的RGB信号与同步信号是分别传递的,频率远高于电源频率,由于CRT需要用高压来显示,信号强度较大,比较好实现楼主要求。但是液晶的信号就较弱了,同时是很多个单元一起扫描,所以难以处理。

网友P:
如果可以阅读英文资料的话,可以参考如下的TEMPEST介绍
http://en.wikipedia.org/wiki/TEMPEST

网友Q(2011-03-12):
20年前就有了?

网友R:
采集到这样的信号难,分辨处理这样的信号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