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难度技术探讨

楼主(2010-08-24):
可以说是有点异想天开。 情况是这样的 一台电脑和一个外设 通过串口通信。我想通过无线感应 我通信的内容扑捉出来。 就是说不通过任何焊线。就能把电脑跟外设的通信数据扑捉到。 各位说说看有什么可行性的办法。 哈哈。。。大家可以随便说。。

网友A:
不知道通过2.4G的RFID技术应该可以吧!:loveliness:

网友B:
LZ 说的应该不是随便想想的,一定是有什么设计需要。 哈哈
我异想一下,顺帮LZ 抛砖引玉。
磁耦合方法,估计可行,不过线上面要做点手脚,至少要一个磁环。磁通要试验好。

楼主:
做一点简单的手脚是可以的。。估计做一个耦合装置需要多少大?

网友B:
和频率有关。如果用9200的话。  耦合装置不会太大。 关键是线路要做一些改变。

楼主:
你说的是 串口通信速率? 是不是越高越容易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