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的ISP下载有什么猫腻?

楼主(2010-08-24):
利用max3232搭建的电平转换电路数据收发测试正常;
下载时按要求冷启动;握手始终不成功。

是不是除此以外还有其他什么猫腻的?

网友A:
你检查一下电路,是不是TXD、RXD接饭了?一个232会有什么猫腻啊。。。

网友B:
要冷启动的是MCU,注意最好有外置晶体,如果晶体频率较高,还要有复位电路。

楼主:
冷启动的确实是MCU; TXD、RXD也没有接反,收发很正常;唯物主义来讲,肯定哪里出错,又确实不晓得哪里能出错......不知道有哪位同学遇到过?

网友C:
用的什么串口?有的USB转串口不好用的。

楼主:
用的USB转串口线,测试115200bps收发无问题,实际上使用台式机的COM口也一样问题;
用的max3232电平转换IC,3.3V供电时,115200bps收发有乱码,9600bps正常;5V供电115200bps收发正常;实际ISP下载时降低最大波特率也一样问题;

楼主:
ISP下载过程用串口监测工具查看如图

楼主:
7F用示波器实测为 01101111111,每bit 800us, 监测为什么为7F就不清楚了;用的是CommMonitor,没找到哪里设置波特率,停止位之类的,可能是我设置问题吧..我再看下

网友D:
LZ 标题党,有“猫腻”!!!!:funk:

楼主:
牢骚点因此相关的max232,max3232之类芯片,V+出来的那个电容的负极有的接GND,有的接VCC,也不知道是啥区别,下载的datasheet,芯片的内部电路都没有,电容有的用104,有的用1uf不知道做啥用,只能当个黑盒子照着典型原理图一接了事。

楼主:
再说点STC ISP下载的奇怪现象,打开STC烧录软件,点下载时软件自动关闭退出,后来迷迷糊糊的不知道咋又好了;
烧录时也曾经把笔记本给烧蓝屏过,当然其他USB设备也曾经过,不知道如何防止此类事件。

网友E:
是不是电量不足?

网友F:
不是冷启动,是要断电再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电源使用的是5V 3A的直流稳压电源,其间的稳压芯片用的HT7133,无限流的保险丝等,充足。

楼主:
回复 网友F:

冷启动意思就是断电后再启动,我还特意手动短路把电容放电了。

楼主:
焊掉MAX3232(不焊掉不行),焊RXD,TXD,GND三线至STC标配烧录器的接口,可以下载。

网友G:
3232有带宽的问题,国产器件缩水很厉害

楼主:
回复 网友G:

换了一片别处来源的max232,问题解决,甚至用的还是104电容,没使用手册推荐的1uf;

淘宝淘的这批IC看来不靠谱....收发测得不够仔细,检讨。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