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极性波变成单极性波问题

楼主(2010-08-24):
昨天做实验时候发现 如果比较器LM393单电源供电的话 输出的波为单极性  但是加个电容想去除直流成分 再次变成双极性后 发现加了电容后 用直流当测 那波是慢慢从正半周下降而成 但是表笔不动的话 他就很稳定 重新测后他又 是从正半周慢慢下降 才稳定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这是你的测量的暂态过程。
表笔碰到待测端,这是阶跃激励函数。万用表内阻和那个耦合电容,是一阶回路。

楼主:
学习了  那这个波是稳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