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的自动检测

楼主(2010-08-24):
(无正文)

网友A:
简单点的,可以检测零线与机箱(大地)之间的压差,小于下限或者高于上限都直接**,都督施工者认真干活

网友B:
检测机壳与内部低电源的压差,这个电路应该很好设计;
电路上接个LED小灯,既直观又省钱;

楼主:
1:零线与地线的压差,在不同情况下是不同的;
2:机壳与内部低电源之间也没有什么参考可比较
似乎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