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频率、容性负载的放大电路的设计问题

楼主(2010-08-24):
各位前辈高人,前些日子跟大家学习了晶体管放大电路的相关问题。现在重新开一贴,再跟大家交流交流,放大电路的负载为容性负载时的各种问题。设计的要求: 在20nf容性负载的两端得到40vpp的360khz的正弦波电压。
电路基本形式:信号源输出——放大电路——磁环变压器隔离加升压——容性负载
下面的图是参照一博士的毕业论文

楼主:
大家结合实验结果,给看看电路需要哪些地方修改。

信号源部分采用的泰克的信号源输出正弦波360khz,幅度10v。下图是电路图

其中,容性负载20nf电容前并联一个12.3uh的棒形电感,作用是补偿容性负载,使电感电容在360khz下谐振,此时负载电容上得到的正弦波形的峰峰值最大。
磁环变压器初此级变比:12:72

楼主:
实验照片:

输出

问题:
1、输出图形中,输入波形怎么出现了失真?

2、调节输入正弦波的频率,会影响负载上波形的峰峰值,在补偿电感跟电容谐振点上峰峰值最大。再电路原理上没有弄明白,希望高手给讲讲。

3、使用的三极管是IRF41C IRF42C(ft有些小,下步换管2SC2238 2SA968),散热片有些发热,大概50度到60度之间(能放住手),如何测量放大电路的输出功率?或者放大电路部分再如何修改使温度再降低。

需要哪些参数,我随时更新。

网友A:
楼主:
你这个电路就别用了吧。

三极管(包括双极型和MOS)放大器从输出是否工作到接近满幅度,可以分成小信号工作的放大器和大信号工作的放大器。从管子工作导通角度,可以分成甲类工作和乙类工作。从工作频率上,可以分成低频放大器和高频放大器。
但并非只有这些分类方法。
需要放大声音信号的放大器,其工作的最高频率和最低频率相差很大。即以电话的频谱来说,需要300Hz到3500Hz都能够放大,最高和最低频率之比大于10倍。所谓“高保真放大器”,需要放大20Hz到20kHz信号,是1000倍。示波器中的放大器,从直流到几十MHz,更大。这种放大器称为宽带放大器。
另有一类仅工作于很小的频率范围。例如普通收音机中的中频放大器,工作于465 +/- 5kHz。这样的放大器可以称为狭带放大器。
狭带放大器的负载一般是个LC谐振回路(你的负载符合此要求),或是个带通滤波器(现在的普通收音机使用陶瓷滤波器)。狭带放大器根本不大考虑什么谐波失真,输出的谐振回路可以将谐波抑制到很低的水平。所以狭带放大器也不必考虑甲类放大乙类放大,干脆就是丙类放大(导通角小于180度),也不一定是推挽,用单管放大也可以。中波短波发射机的末级就是这样的。
具体到你的放大器:
1、单管即可,最好使用MOS管。MOS管频率特性好,驱动较简单。
2、管子的负载就是一个谐振回路。你的那个电容性负载与该谐振回路弱耦合。耦合程度应该由实验决定。作为管子负载的谐振回路(包括你的电容性负载在内)调谐到360kHz。
3、信号源不必正弦,任何波形都可以,只要能够充份驱动你的管子达到饱和。如果要频率稳定,用晶体振荡然后分频。
这样的放大器,很像无线发射机。你可以向chunyang请教,他在这方面经验多多。

楼主:
感谢maychang老大的教导,不管这个电路能否可用,对于自身是学到不少知识,当然这与您老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下一步,我会考虑使用mos也算是边学边用吧。

网友A:
所以我在你的前一帖中问你是要做出这样一个电源还是学习电路。
用丙类放大器,电路简单,所谓“调试”也比较简单,效率高。

网友B:
次级的正弦波,是LC回路的作用,初级失真,是因为漏感的作用,加上交越失真。
对于谐振输出,中间过程可不作计较,甚至如maychang所言,工作于丙类丁类都行。
可以偿试一下单管的超声雾化器,或LLC变换器,它们都工作在ZVS区,可实现容性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帮助!
能解释一下,测量信号源输出端也就是电路的输入端,波形也失真?

网友B:
因为交越失真,也就是说两管轮流导通存在的死区,这在线性功率线路中是要避免的,但丙类丁类则属正常。
再因为漏感有储能,功率管的死区会引起高频振荡,可以通过结电容传导到输入端

楼主:
回复 楼主:
maychang老大:
今天本打算将2楼电路中的Q1、Q2换成2sc2238、2sa968,发现一问题。这个问题再昨天试验时没有注意。
问题是:
1、负电源-12v被拉低,且随输入信号的幅度有关系。比如在输入信号的幅度5v时,负电源被拉低到-10v左右,减小输入信号幅度到4v以下,负电源输出恢复正常。如果增加输入信号的幅度,正电源也会跟着拉低,不过拉低的程度相对负电源会小些。

2、当断开电源,但加入输入信号2楼电路中的Q1的集电极跟射极测量短路,而Q2就没有这个问题。

再否定这个电路前,想把问题弄清楚,问题出在哪了。昨天有点飘飘然,自我检讨。

感谢老大。

楼主:
老大不来,看来真的没救了。

楼主:
我自己觉得是否是,变压器的变比有些大(1:6),负载折算到初级后的电阻太小,当输出5v峰值时,电流太大。(这个瞬时电流是电源提供的吗?)造成电源输出电流不够。
不知道理解的对否?
高手怎么不来了啊。

网友A:
10楼:
1、电源被拉低,只可能是你使用的电流超过电源限流值。这个放大电路如此简单,出错的可能性很小,你的电源供电能力不足的可能性较大。应该说明你用什么给出正负12V电源。
2、“Q1的集电极跟射极测量短路”
这个可能性更小。若Q1集电极与发射极短路,你的电路不可能有输出波形,+12V电源也一定会被拉低很多。况且,测量电阻时元件上不能有任何信号,否则测量出来的结果一定是错误的。

网友C:
这么好的设备头一次见,你们公司很有钱呀!
羡慕!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ychang老大:
感谢您的帮助!
1、正负12v使用的电源是大华的稳压电源(32v/3A)
    如果变压器变比1:6的话,20nf的电容再360khz下折算到初级侧的容抗不到1欧姆。当输出初级输出峰值电压5v时的,峰值电流达到5A,是否是造成电源输出拉低的原因?(三极管IRF41C、IRF42C换成2SC2238 2SA968,电源似乎拉低的更厉害)

2、当正负12v电源不接,仅仅接入输出正弦信号时,测量Q1的集电极跟射极确实有短路,而Q2就不存在这个情况。我再查查电路,是否焊接有问题。
再次表达对您的感谢!

网友A:
15楼:
大华的稳压电源,其输出电流最大值是可以用旋钮设定的。
可能你将电流最大值设定得太小了。
这类电源不怕输出短路,你可以把电源从你的电路上取下来,电源输出端短路,看看电流表读数,同时可以旋转电流调整旋钮,看看短路电流是否变化。两路输出都可以这样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按照您的指导实验去,我觉得极有可能是电路输出电流太大造成的电源供电部足造成 的。当输出电压到达峰值时,输出的瞬时电流是比较大的。

当减小输入信号的幅度时,电源不会拉低,我想也可以说明这点。
谢您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1、刚才去试验了一下,大华的电源输出短路时的电流3.17A,输出拉到0.7v

2、对于不加正负12v电源时,当输入信号的峰值到了5v时,测量Q1的集射短路,当降低输入信号的幅度,峰值到900mv时再测量短路消失,我觉得是否这么认为,当输入信号的幅度到了一定程度时,三极管Q1是导通的?(测量D1时两端老是存在大于0.6v的压差,不知道怎么形成的,这个就是影响测量集射导通的原因吧)

3、我想在变压器的次级加个电阻,从而调节变压器初级侧的电阻,对输出电流进行控制。不知可否。

网友A:
18楼:
1、大华好像没有生产过输出电流不可调整限制值的电源。
拍张照片贴出来,看看是否输出电流限制值不可调。注意把面板照清楚,看看几个旋钮,旋钮旁标注什么。

2、如果确实是你叙述的情况,你的万用表电阻档必是正端(数字表红表笔,指针表黑表笔)接集电极。
Q2没有这种现像,因为你把万用表(作为电源)反接了。

3、不知道是否可行。
这样做,输出功率一定会减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流旋钮已经调到最大。

2、万用表我没有使用电阻档,使用测量短路档(短路时蜂鸣)测量。当接入输入信号而不加电源时,发现前面的二极管都有大于0.6v的压降,跟输入信号的幅度有关。

网友A:
1、电流旋钮调到最大,还有电源电压被拉低现像吗?
电路板(你的洞洞板)上好像没有电源旁路电容,至少3楼照片上看不到。

2、万用表的二极管档和短路档,与电阻档原理是一样的,电路参数不同而已。

你的电路,消耗电流肯定不到3A。
在大华电源输出端短路时,将电流调节旋钮左旋,看短路电流是否减小(左边和右边按键开关按下去看电流)。

网友D:
如果正负电源未接,信号源输出为负半周时,Q1发射结会反偏,如果反偏电压超过Q发射结反向耐压,Q1的发射结会被击穿。如果正负电源接上了只是电源开关没有打开,情况可能会复杂一些,这要看电源内部在开关未开启时输出是否会自动断开,如不能,滤波电容会被接入,如是这种情况,楼主可自行画一下这时的实际等效电路进行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A:

1、没有旁路电容,这是肯定的。一会我就加上。当初觉得实验时使用大华的电源,认为纹波会很小。

2、大华电源短路时,调节电流旋钮电流会减小,从万用表测量也能看到。

楼主:
回复 网友D:

21ic两位大佬都来了啊。太感谢你们的不吝赐教了。

我觉得老师的分析比较正确。当正负电源不加时,输入信号为-5—5v时,峰值电压都超过了5v,而Q的VEBO=5V,这种情况下是否Q就损坏了呢?
但是我觉得Q1、Q2的表现情况应该一样啊,现在在相同的输入信号幅度下测量Q2的集电极射极不通,而Q1导通。迷惑了。

网友A:
23楼:
电路板上旁路电容可不是减少纹波的。
你的工作频率比较高,大华电源又离板子比较远(照片上看不到),这三根导线的电感不能忽略。
而且,这三根导线若是离你的那个线圈近甚至绕了一圈,导线上耦合到的输出电压也不可忽视。
旁路电容最好是一个电解电容和一个0.1uF左右无感电容并联。
TIP41特征频率相当低,若是使用频率特性好的运放,增益设计得又很高,没有旁路电容,必生振荡。

网友A:
chunyang请看看本楼4楼我的回复,想听听你的意见。

网友D:
maychang在4楼说的不错,楼主的需求用谐振放大器即可,一个管子的甲类就可以了,MOS管晶体管都可以,晶体管常见一些,变压器和谐振电容作为集电极负载就可以了。

网友A:
28楼:
你使用了变压器,怕电压低?
想要多高就变多高。

网友D:
甲类放大器当然是共射的,谐振发生在变压器初级,变压器初级和谐振电容共同构成甲类放大器的集电极负载,次级可加谐振电感,也可以不加,只要变压器合适就行。

网友B:
楼主的参数有很多问题,360KHz的频率,电容用20nF的话,电感得用9.8uH, 回路中有一个123uH电感,那么变压器次级电感量应为10.65uH, 也就是磁环的AL为2nH/匝平方,是木头做的吧?

网友B:
不敢,俺看maychang和chunyang都回贴了,都不敢多言,只有看的份。

12.3uH的磁棒发热,说明磁损太大,是否用了廉价的锰锌?

磁棒是12.3uH了,那么考虑到电容有负误差,那变压器那边的感量就没问题了。开个会再回来写

网友D:
关于变压器,powerants是专家。
31楼电路不合适,R2和R3都不需要,谐振电容并在变压器初级上,变压器有讲究,其初级和外置谐振电容谐振在信号频率上,次级最好和负载电容谐振在信号频率上,这时效率最高,而变压器变比一确定,变压器的参数就只有唯一解了。

楼主:
36# PowerAnts 是锰锌材质的。按照您的意思,得换成高频的镍锌材质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chunyang老师的意思是,变压器的初级另加电容,次级是负载电容,都谐振在输入频率上吧。
1、下图的电路形式对吗?
[localimg=180,111]1[/localimg]
2、对变压器的形式,采用线圈的可行吗?

网友D:
变压器当然可用环形的,磁芯材料要合适,“采用线圈的”应该是你写错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chuanyang老师您回复的可真快,还想编辑编辑上贴呢。
是磁环的,我写错了。使用镍锌材质的。

使用此电路形式对吗?
对变压器初级加外置电容发生谐振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B:
36# PowerAnts 是锰锌材质的。按照您的意思,得换成高频的镍锌材质的吗 tongshaoqiang 发表于 2010-8-26 17:32

是的,锰锌的电阻率比较小,而且磁滞损耗也比较大,不适合360KHz的应用。

网友A:
锰锌材料,要看材料成份。
导磁率2000的锰锌材料用到360kHz确实不合适,损耗太大了。导磁率400的锰锌材料应该没有问题。

相当怀疑楼主那个20nF电容。20nF是不算小的容量。
楼主一直说是离子阱,那么应该是用在质谱仪一类仪器中。这个电容应该是真空中两金属板构成。20nF,那要多大面积的金属板?

“变压器初级加外置电容发生谐振的作用是什么呢?”
构成谐振回路,作为功率管的负载。

网友E:
估计他那"20nF"是平衡传输线之间的电容,而不是极板间的电容。

LZ,你的电源可以显示电流的,建议调试时多关注电源电流,而不是电压。
同时,电路板上应该在功率管边就近对电源接电容退偶

网友B:
张老,锰锌是属于高导材料,虽然改变配方可以改变它的磁导率,但我在规格书里没发现低于1400u的(对应300-500khz应用的PC50高频磁芯)。400u的,是否是磨粉了,做成锰锌粉芯呢?这样做的成本,不见得比镊锌便宜,甚至不如用镁锌。

网友A:
43楼PowerAnts:
可能是这样。
我仅仅是凭**,记得有导磁率400的锰锌铁氧体,可以工作到1MHz。也许**有误。
收音机里面中波磁棒等等好像是这种材料,不知是否?短波是镍锌材料。

网友B:
是的,中波磁棒是锰锌, 短波是镍锌.短波因为频率高,要提高Q值,匝数又不能太少,因此要用低导的镍锌。而中波频率相对较低,需要较大的感量,故而需要较大的磁导率,再加上是开放型磁路,对磁导率的要求就更大了,中波磁棒的磁导率,普遍大于3000。人个认为,书上说磁导率大可以“更多的收集空中的磁力线”不是主要原因。为何短波就不需要收集空中的磁力线呢?说有拉杆天线不是理由,有拉杆天线了,那短波天线完全不需要磁棒,用高周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ychang老大:
对于20nf电容,42楼xwj说的是正确的。您了解的离子阱极板的分布电容很小也是对的,极板的分布电容才几pf。

1、麻烦您给看看39楼我理解的chunyang老师讲的电路形式对吗?

2、还有疑问是,初级线圈跟外置电容发生谐振时,相当于共射电路的RC,这个电路怎么计算,是根据变压器初级的电感的感抗还是外置电容的容抗?功率管的负载,不考虑电路的负载了吗(也就是那个20nf电容)

3、39楼电路形式中RE没有,那么这个电路的电压增益相当于无穷大了吧,对输入信号的幅度还有要求吗?
今天再测试时,发现电源不被拉低了。我找找原因,再跟大家说说。
按照xwj前辈的意见,我查看了电源的输入电流,12V/0.17A,-12V/0.14A.远没有达到电源的额定输出电流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年前帮我家曹博士买过短波和中波磁性天线棒,我记得中波锰锌材质的棒的磁导率也在400到500间。
我落实落实去
徐州远洋磁性材料有限公司http://www.jsxzyy.com/
中波磁棒锰锌材质 的磁导率 抵挡800  高档2000

网友A:
46楼:
1、原理正确,但实际电路可能三极管基极对地接一个电阻或二极管。
2。变压器初级并联一个电容,这就已经是个谐振回路了。变压器次级又与20nF电容构成一个谐振回路。这样就是两个谐振回路,一般称双调谐。此时变压器并不是像工频变压器或开关电源变压器那样初级次级非常紧密地绕在一起,而是稍有一定距离,即初级次级耦合较松。此时变压器磁路往往是不闭合的,即不使用磁环这样的磁路,而是使用磁棒这样的开放磁路。
3、估计是上次实验时,你的电源电流调节旋钮没有向右旋到最大,放到了一个比较小的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ychang老大:
初级的LC调谐回路中,如何计算晶体管的负载,这个RC是外置电容的容抗还是变压器初级电感的感抗?还是他们的并联值?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年前帮我家曹博士买过短波和中波磁性天线棒,我记得中波锰锌材质的棒的磁导率也在400到500间。
我落实落实去
徐州远洋磁性材料有限公司http://www.jsxzyy.com/
中波磁棒锰锌材质 的磁导率 抵挡800  高 ...
引用 楼主:

收藏...将来用得上

楼主:
顶顶,高人回一下49楼问题。

网友A:
51楼:
我在48楼已经说过你在49楼的问题了。

网友B:
45楼更正:以前的许多中波磁棒型号是MX-400,表示磁导率为400u,maychang的**是对的。
现在许多商家的参数真害人,居然出现饱合磁通密度350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大,49楼问题是:
初级的LC调谐回路中,如何计算晶体管的负载,这个RC是外置电容的容抗还是变压器初级电感的感抗?还是他们的并联值?

您48楼回答的不是这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