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源的高手

楼主(2010-08-24):
各位大哥:
      问下,我计算出了初级,次级电流之后,对应的变压器线径如何选啊?
有没有相应的对照表的? 帮帮忙,谢谢!

网友A:
电工手册上有、。

网友B:
电流确定之后,选择线径还需要考虑散热条件。
散热条件好(例如变压器灌封并且有散热片,或是体积相当小),电流密度可以大一些,反之则要小一些,不是一个定值。
其次需要考虑集肤效应,对高频开关电源,计算出来较粗的线应该改成两根或三根甚至更多根并绕。

楼主:
我现在计算出来初级峰值电流1.75A,平均电流0.86A;
次级第一组平均电流1.8A,
次级第二组平均电流0.87A。
请问我应该如何选线径,能不能具体点,谢谢!

网友B:
4楼:
计算峰值和平均值是不够的。
我在3楼已经说过,选择线径主要考虑散热条件。
导线发热,与有效值直接相关。应该用有效值来计算。

“能不能具体点”。你是想直接得到线径然后外包加工变压器。问题是世界上的事情并非都是那么简单。

网友C:
开关电源各器件的计算要以有效值为依据而非平均值。

网友D:
手册上有吧,根据功率选择合适的线径

楼主:
好的,我知道了!
对了,手册,有没有电子档的?

楼主:
请教9楼的,选择0.4的线径,是查表得出的吗?谢谢

网友B:
10楼:
9楼已经将公式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