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C8051f320如何开发HID设备.

楼主(2010-08-24):
懂HUMAN INTERFACE DEVICE(HID)的同志,给我一个思路:如何用C8051f320如何开发HID设备.
谢谢.

网友A:
有自带的Demo吧,在Demo上来得最快了。

网友B:
有例程的,直接修改

楼主:
是的,有例程,但是能把思路给出吗?或者通用步骤.

网友C:
USB HID 多设备免驱动人机界面应用软件
打开设备就会返回该设备的相关测量数据!
可以升级成无线通信!
最多支持127个设备,免驱动!
支持98,2000,xp,win7系统。
hid usb 小键盘, 可以被电脑自动识别,通信。
hid usb 鼠标 可以被电脑自动识别,通信。
成功实现键盘和鼠标在系统中互换!一会是键盘,一会是鼠标!

销售c8051f单片机开发工具、usb、RF 、NET学习板
http://yang96381.blo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