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O引脚看时钟

楼主(2010-08-24):
我这样设置在MCO引脚怎么看不到时钟信号?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2CS,U3CS推挽输出
RCC->CFGR = RCC->CFGR | 0x05000000;//选择HSI从MCO输出
由于在调试过程中发现系统定时器定时不对,所以想看看系统时钟。

网友A:
时钟开了吗?

MCO与TIM1和USART1公用引脚,需要MCO功能时应关闭TIM1_CH1和USART1_CK。

楼主:
我是在语句"RCC->CFGR = RCC->CFGR | 0x05000000;"后停止程序执行观察MCO的,此时TIM1和USART1还没有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