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BB机再次开发应用

楼主:
想对以前的bb机做一下再次开发,bb机上的ic是MosArt MA7X-T 001707
有几个问题想知道:
这颗ic确认是flash的吗?
用什么开发工具和开发环境?
在哪里能搞到开发工具等?
请各匠人及各位大侠多多赐教!

网友A(2010-08-24):
这不是Flash芯片。BP机再利用的价值不大,其典型结构就是一台特殊的收音机,因是大宗产品,内部处理器多为Mask ROM型,无法再利用。楼主照片中的已是后期产品,这种“单片式”结构的BP机更无利用价值。

楼主:
如果不是flash的话就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只能拆件了!本来就是只想借助主控板,改一下程序,做遥控器用!

网友A:
拆件可利用的也不多,不如就当闹钟得了,至少还是个实用的“功能”。

网友B:
没啥用的,拆件也拆不出多少用得上的东西。

单个的东西一般只能利用下外观、电池夹而已,还得看它本来好不好看

楼主:
呵呵!批量哦,上千个!本来就是想利用外壳,利用液晶,重新画主控板。后来想如果能找到开发工具直接可以灌程序的话就爽歪歪了!

网友C:
以前联通支持BP机自动对时,时间准准的。
现在,BP机网络都停了。

网友D:
你就是有开发工具又有何用?
BB机都成产品了,程序已经都写保护了,还想给里面灌程序,你的想法真天真!

网友A:
数量很大的话,找找原生产厂,看能否拿到设计资料,然后才好考虑能否派上点用场,最后的BP机都是国产的。不过不要抱以什么希望,越晚期的产品(楼主的BP机就是晚期的单片方案)越简单,可改用的机会也越小。再一个思路就是自制一个小功率的传呼发射机,然后当遥控开关什么的使,但性价比不高,用来赚钱的话会很困难。零件方面,最值钱的怕是串行EEPROM了(如果有的话),不过那也就几毛钱而已。

网友E:
最值钱的是外壳和电池夹。

网友F:
电源部分的电路可以测绘一下,然后重新设计个PCB,把这些器件用上去,重新选个便宜的MCU,做个东西还能发挥点余热。
看这BP机好象是一节电池,没有专用的升压电路,一般的MCU都无**常工作的。

楼主:
电源部分的电路可以测绘一下,然后重新设计个PCB,把这些器件用上去,重新选个便宜的MCU,做个东西还能发挥点余热。
看这BP机好象是一节电池,没有专用的升压电路,一般的MCU都无**常工作的。 ...
引用 网友F:

BB机都是1.5V升3V的,本来是想利用原来的电路,只更换单片机就好了。其他电路都要用到,什么蜂鸣器、马达、升压电路、按键等等都是现成的,对了还有个最重要的就是液晶!

有位兄弟笑我天真,可能我真的天真:如果是flash单片机,难道不能重新编程序灌进去吗?呵呵,笑笑算了!

网友G:
有振动功能的话,上面有个小电机可以用
我的中文PP机还是摩托罗拉的!

楼主:
其实原本想借用的就是:外壳+液晶!
其他都自己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兄弟!
对我来说板上的ic暂时没有用处外,其他都可以拆下来用的!不过就是费人工!

网友H:
自己搞的话也可以搞不少东西玩的

网友I:
最合理的再利用就是当闹钟用,有屏幕、有按键、有振子、有蜂鸣器,多好的闹钟啊!

网友J:
这是个后期单片方案的,芯片是专用定制的,无法再利用。以前我弄过一个主控和解调分开的,用他的解调IC做个FSK接收解调,不过他支持的速率很低,好像是1.2K

楼主:
看来只能拆件重新画板了!

网友K:
恩 是要重新画的好哦

网友L:
LZ这东东多少钱一个啊。

把主控芯片拆掉,然后新CPU做个转接斑焊上去。可以做不少事呢。哈哈

网友L:
把主控芯片拆掉,然后新CPU做个转板接斑焊上去。
或者用FPC排线焊上去

网友M:
把发射台也包了,做马机

网友D:
如果是flash单片机,难道不能重新编程序灌进去吗?
引用 楼主:

你可以买一个带flash的单片机试一试,烧程序的时候把写保护配置字置1,看还能写进去不?

网友N:
我有几个股票机,12864的显示屏,驱动芯片是SSD1815,想用显示屏但接线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