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稳压二极管的问题

楼主(2010-08-24):
3.3V的稳压二极管
用5V供电  接地端那条支路是不是1.7V呢?
正常用法是二极管一端作为输出(3.3V),一端接地。那接地端(如果不接地的话)的电压是不是1.7V。
如果把3.3V那端接地,把1.7的那端拿来用行不行?

本人菜鸟,第一次接触稳压二极管。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看了半天,也没有明白你的稳压管和限流电阻是怎么接的。
贴图吧,虽然只有两个元件。

楼主:
我还没图
只是在设想这样行不行

==我画个图

楼主:
这个是正常的用法:

这个是我的设想:

意思就是我想要一个1.7V的电压,而我只有3.3V的稳压管。那用我设想的方法可以得到1.7V的稳定的电压吗?

楼主:
5V供电情况下
第一张图的OUT端得到的是3.3V
我不确定第二张图的OUT端能不能得到1.7V

或者说用图里的元件有没有办法得到1.7V?
谢谢了!

网友B:
上面好新颖的图啊,但是没有电压......

楼主:
能说说原因吗?

网友C:
没有图这么说很难明白你是什么意思啊,上图以后好讨论

网友D:
6楼说的对,没有电压,R1左端直接接地了
LZ似乎还不太理解稳压二极管的用法,可以再仔细看下书
稳压二极管是利用反向击穿时的特性来工作的,也可以这么理解,稳定的电压(例如LZ图1中是3.3V)是从稳压二极管的反相端输出的
LZ图2的电路图直接暴露出了跟我前些天问的电位问题一样的概念理解错误

网友E:
hehe 呵呵,楼上正解!!

图2无输出电压

稳压二极管的用法仔细看看。。。

网友F:
下面的那个怎么 也不可能有电压输出

楼主:
明白了~~谢谢楼上几位~~!

网友G:
把4楼第一个图中的二极管和电阻对调一下,就能得到1.7V电压

网友H:
13楼正解。前提是5V要稳,否则得不到稳定的1.7V....

网友I:
13楼正解

网友J:
接地了,电压没了哇

网友K:
0电位.电压是电位的差植.

网友L:
没有电压
楼主想要得到1.7V的电压,如果不要求驱动能力和噪声以及精度的话,用电阻分压就可以了,然后用普通哦运放做一个跟随器就好了

网友M:
哇塞,新手不少,楼主很有创意!

网友N:
一个普通二极管正向串在电源上能降掉0.7V电压,一颗LED正向串在电源上能降掉1.8V或更高的电压,LZ想一个3V3的齐纳管反向串在电源上应该能降掉3.3V的电压,它要是击穿了应该可以降掉那么多电压的,所以可以把它接在电路中看一看它穿了没有。

网友O:
电路没学好啊

网友P:
呵呵 楼主以后不确定的话 可以用multisim 仿真一下就知道结果了。按照楼主第二个图,电压应该是0

网友Q:
不是的,接地的肯定是0电压。你可以看一下稳压二极管的工作特性曲线,当超过反向击穿电压,它的输出电压就会稳定在一个数值,你用的是3.3的,那就输出3.3。

网友R:
想出1.7v电压 那就让电阻和稳压管串联,电阻一端接地,电阻的另一端为输出端,我想这样的输出应该是比较好的,稳压管压降3.3v,而1.7v电压让电阻分担。

网友(2010-09-28):
把图一的两个元件对调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