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左边的那个电感是起什么作用的?

楼主(2010-08-24):
为什么这里加一个电感啊?

网友A:
那可能不是一个电感,而是变压器的一个绕组,并且这个绕组是绕在T1上的,同名端已标注。
这好像是个反激电路,变压器输出的整流滤波取样部分被截去了。

楼主就不会把图转90度贴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叔叔你好,我现在把资料上传上去,你给我看看好吗?还有,他标注是7W,但是我想让做成4-7W可以吗?怎么能让他的功率在4-7W直接适应啊?我困惑很久了,我见市场上有卖4-7W的,我现在只能理解输出一个固定功率的

楼主:
芯片的第5管脚和第1,2还有4之间的电阻到底是什么有意思啊?一个是0欧姆,一个是n/a

楼主:
回复 楼主:
叔叔,我明白了,那个不是电感,是变压器的一个反馈绕组,谢谢你,你能帮我解决我上面问的问题吗?就是芯片第5管脚和124管脚之间的电阻为什么这样标啊?

网友B:
n/a表示不安装,
0欧姆就是0欧姆的电阻,相当于短路,

也就是说这里5脚和4脚连接,和1、2脚断开——这两个电阻在这里相当于跳线,实际生产时可以通过修改BOM单来选择不同的接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明白了,你能告诉我这个是怎么回事吗?他标注是7W,但是我想让做成4-7W可以吗?怎么能让他的功率在4-7W直接适应啊?我困惑很久了,我见市场上有卖4-7W的,我现在只能理解输出一个固定功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多问题都是你们这些好心的工程师叔叔给我解决的,再次谢谢你们

网友A:
8楼:
该电源说明书中已经明确表达最小输出27V/310mA,最大输出34V/330mA,所以输出功率可以降到最大功率的一半还不到。
但估计不能再降低。这种电路需要变压器一个绕组(就是你说的那个电感)为芯片供电,而输出设计为恒流工作,若输出电压再降低,芯片供电电压不足,就不能正常工作。

两个电阻,xwj已经回答了。

网友C:
这个应该不是电感,而且vcc的绕组,给光耦供电的。

楼主:
叔叔你好,空载输出电压是稳压管+光耦+1k电阻上的电压,光耦的工作我明白,当输出电压增大的时候,光耦的电压也增大,使光耦里面的LED电流增大,经过光耦接收管的发射极电流增大,进而使芯片的控制端电流增大,最后占空比减小来维持电压的恒定,有一点我不明白,这个是恒流源,电压会随着负载的大小变化的,但是光耦还要是输出的电压恒定,那不就是一个能输出唯一的功率了吗?

还有后面的三极管,来实现电流调节的,我只能分析出这一点,至于怎么实现电流的调节还是分析不出来,我试着分析一下,当电流增大的时候,R5和R4上的电流也增大,进而使R5和R4的电压增大,再接着是三极管的基极电流增大,给三极管一个高电平,三极管导通

只能分析到这里,还不知道对不对,是怎么样横流的?怎么样调节的?你能 帮我仔细的分析一下吗?

回复 网友C:
谢谢叔叔

网友D:
请不要叫maychang叔叔,小心他会翻脸,哈哈!:lol

网友E:
等专家答案

网友F:
应该是变压器

网友G:
路过学习! 楼主要是把 经典的3842 都了解了,其他的也就**不离十了。

网友H:
请不要叫maychang叔叔,小心他会翻脸,哈哈!

网友I:
楼主找本开关电源的原理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