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EFD20,EFD25的饱和磁通密度?

楼主(2010-08-24):
谢谢你们了,找变压器的参数怎么找啊?

网友A:
现在的开关电源,一般不会将磁芯用到饱和的,那样铁损就太大了。

楼主说的,好像不是磁材料牌号,而是磁芯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磁芯型号啊,叔叔,我查到了,饱和磁通密度是0.28,当然了我不会拿饱和磁通来算了,我肯定会减去余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