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过零比较器的问题..

楼主(2010-08-24):
(无正文)

网友A:
找高速比较器

网友B:
LM311速度比较快。当然价格也贵些。
注意输出端到电源的负载电阻不能太大,该电阻直接影响输出波形上升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LM311做出来的过零比较器对200k-300k的效果怎么样呢?

网友C:
5#
请参考3#的做,LM311没问题的,要看你的输出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