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测量 RC充放电 张老师HWM老师麻烦进一下

楼主(2010-08-24):
电路比较简单,我就描述一下吧!
一个10Uf电容经一阻值100K电阻在t时刻接通10V直流电压源,
我的问题是在用示波器观测电容电压波形时,我设置500ms/div,5V/div,AUTO触发。
这样观测有没有问题?
很想听一听张老师和HWM老师具体分析一下充电过程!
还有我怎么观测电容电流的变化规律?
新手提问,可能有点词不达意,请原谅哦:D :D

网友A:
这种东西用仿真最好

楼主:
我就是用的仿真软件multisim10.1的试用版,还有半个月就到期了,正在想办法中嘿嘿!
还有如果能有高人介绍一下示波器的试用就好了,我想听到的是一些具体使用的方法!

网友B:
re LZ:

如果仅想看看RC的阶跃反应,可以用信号发生器产生方波,再用示波器观察。电阻和电容的取值不用取那么大,将RC控制在方波周期十分之一左右。以方便观察为主。

网友C:
直接说你不会用示波器呗。

楼主:
谢谢HWM老师的指点
TO  5L:确实不会用示波器,基本的给个旋钮功能都知道,调试波形也能出来,我想知道的是一些具体的电路的调试技巧的指导,这些不是一般的书上可以看到的,应该是属于工程师实际操作的心得之类,

网友D:
6楼:
模拟示波器需要波形是周期性的才好观察,虽然有些模拟示波器可以看单次波形,但波形非常暗淡,而且转瞬即逝,很难观察。所以HWM才告诉你用方波作信号源。实际观测时也应该这样作。
数字示波器则可以使用存储记录单次波形,然后慢慢看,没有“转瞬即逝”问题。

网友E:
示波器本身有1KHz的方波校准信号输出

网友F:
可以将示波器调到单次触发上,把触发电平调的低一些。这样,开关接通时就能捕捉到波形了。具体刻度设置,自己多试几次就ok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F:
泰克TDS1012 好像找不到啊单次触发啊

网友E:
在菜单里面找,只有上升沿触发和下降沿触发,估计触发电平要调到很低才行,不然会丢失较长的边沿

网友H:
我在家里玩还在用老式的模拟  Tek2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