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来测80pin的排线?

楼主(2010-08-24):
这个排线一端是80pin的连接器,一端是很密的裸线用于bonding到另一块板子上,现在我的测试思路是 在裸线端加高电平 ,然后用一个单片机来检测电平,能够将这个排线的测试结果(断路与短路)显示在LCD上,但是面临2个问题:
一是单片机的pin脚不够用,
二是短路怎样来测试。
怎样来解决这两个问题?特请教各位高手撒。

网友A:
短路:在A上加高,低两种电平,在B上检测到高低电平,

更严谨的做法:在A上加高,低两种电平,在B上检测到高低电平,
              在B上加高,低两种电平,在A上检测到高低电平。

用74HC595,74HC165扩展输出输入口

网友B:
拆网线测试仪。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关于输出输入口的建议!
关于检测短路的难题是:
  该排线一端是很密的裸线,所以用线把该端每一条线都分别引出来的可行性太小,所以,只能在这一端,用导电胶将所有的线全部短接在一起,统一加高电平或低电平。。这样的话,貌似只能测断路,不能测短路了。
  所以,楼上的测短路的严谨做法对此案不太可行。。不过仍然谢谢高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