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自己绕过变压器吗?

楼主(2010-08-24):
我们最近实习,变压器要自己绕制,哎,鄙人也没绕过,但是差了很多资料,现在有个问题啊,学校给配的变压器骨架中间窗口和铁芯之间有1.5mm的 空隙啊,据鄙人所知那样的漏感很大吧,对变压器的功率有影响,不知道对不对,虽然是学校给发的,但是还是很怀疑的,我想问那个1.5mm的空隙没有问题吗?

网友A:
漏感大小跟磁芯基本没有关系,只跟你的两个绕组在空间上的分布有关系

网友A:
你们学校咋买错了,这种多槽的,一般是作高压漏磁变压器

楼主:
虽然没有 漏磁通 但是 有一部分磁力线 没有经过铁芯 是不是会造成 什么不良影响呢?

楼主:
.......学校 的铁芯上写着 EI35  铁芯是 EI33~~~

楼主:
电压是 150V 频率是 47kHZ

楼主:
次级是  30V

网友B:
估计你们学校实验室买错了。一是骨架不是普通变压器骨架,二是骨架磁芯不配套。
这种多格骨架,各格之间的绝缘非常好,所以用于高电压情况,但漏感也很大。

网友C:
这个骨架肯定买错了,用来绕个共模电感或许可以。
你说的间隙似乎磁芯与骨架之间的,这个不会影响到气息的大小。

楼主:
就是E型铁芯的中间 芯柱 和 那个骨架的 窗口 不配合 有1mm的 空隙呢

楼主:
如果绕完线,肯定有一部分 磁通通过 空气 构成 回路,词组会变得很大,我分析的对吗?

网友B:
13楼:
磁阻不会“变得很大”。
用电阻来类比,磁芯截面积小一些,相当于导体的截面积小一些。导体的截面积小了一些,电阻当然会变大,但不会变得很大。

网友D:
上个月绕个变压器绕了2天

网友E:
大学时候绕过  环牛

毕业工作后绕过 1.6KW电机

绕线 “体力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