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核的组合问题

楼主(2010-08-24):
大家好,小弟最近初学FPGA,看到书上内容讲到调用IP核那一章。

发现书上说RAM,FIFO之类的一般都用它的IP核,而不是自己写HDL,因为它的综合和资源等方面比自己写的verilog HDL还要好,而且在实际项目开发中还节约时间。

然后我学着书上的方法,分别调用了RAM和FIFO的IP核,功能仿真以后,看到了正确结果。

但是现在我想能不能把几个IP核相结合,做个稍微复杂点的东西,不知道怎么组合,还请各位指教。

网友A:
把IP核与其他VHDL VERILOG 等在TOP原理图中连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在TOP层将IP核与其他原理图进行连接,这个方法我知道。

我的意思是能不能把建立的几个IP核,譬如RAM,FIFO与其他的原理图结合起来,
完成某个功能。

因为我不想只是单独生成RAM,或者FIFO,然后看它的功能仿真,我想看几个东西相结合的效果,还请指教。

网友B:
IP核就相当于一个器件,与其他器件连接起来就是IP核的组合。至于如何连接要看你需要什么功能,就像搭电路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我知道了,我自己去找下相关的资料,谢谢提醒。

网友C:
有点懂了

网友D:
可以呀,ip核就是一个打包的模块,有输入输出引脚,在调用时和其他模块连接构成电路。。。

网友E(2010-11-25):
解释的准确

网友F(2011-05-14):
有软硬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