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的封装怎么画?

楼主(2010-08-24):
看到很多原理图上面的光耦是分开画的,但是到PCB上面又是一个封装,我怎么样才能做到原理图上是分离的,到PCB上就是一个封装了呢

网友A:
在PROTEL99SE中,先画IC2A这部分,点击ADDCOMPONENTPART按钮,再画IC2B这部分,保存到库。画图时调出,双击原件,设置PART1,PART2就行了!

网友B:
2楼说的很详细。

楼主:
谢谢,我今天中午试一下,太谢谢你们了

楼主:
4# 伟林电源

网友C:
受教了,感谢2楼

网友D:
找本书吧,里边介绍的都很详细!我学99se的时候就没离开过书!

网友E:
一部分一部分的画

楼主(2011-06-22):
分partA和partB来画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