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耦合夹耦合的脉冲干扰如何屏蔽??

楼主(2010-08-24):
我们正在过计量认证,在做群脉冲时发现通过220VAC电源线耦合的脉冲,可以有效的滤除,但是在通过电容耦合夹耦合到电缆线上的干扰却很难滤掉。我们的电缆采用的4芯屏蔽电缆,屏蔽层接地也没办法通过,主具体表现就是我们设备上的一个液晶屏,试验时老是花屏,控制芯片工作正常。脉冲强度大概2kV吧。希望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
共模电感+磁珠

网友B:
可以再增加一层屏蔽试一下,不行的话只能通过共模抑制器和磁环了

网友C:
液晶屏完全接地,加屏蔽罩,信号线和电源做滤波。以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还有,可以通过软件增加刷屏频率。

网友D(2010-09-25):
如果PCB设计的差,想通过加几个元件就能解决的,基本都不现实。

LZ做的是外部IO口的EFT测试,典型的传导干扰,弄好PCB比什么都关键,如果PCB设计过关,别说是拿2KV,就是4.4KV都没问题,否则的话,还可能出现即使2KV能够,但1KV或者其他等级挂掉的现象。

网友D:
如果想简单应付过关,可以用质量比较好的屏蔽线试试,主要把屏蔽线的屏蔽层接到电源最近的地上,这样也许能过。

网友E: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解决方案?学习了:-)

网友F:
解决方案越多越好,集思广益嘛

楼主(2011-03-02):
我经过多次实验发现每当进行干扰时,PCB板上的电路中存在不少的脉冲干扰,用示波器看的,但是示波器不接在电路中,只是靠近试验仪器,也会看到很多的干扰波形,是不是可以说明干扰客观存在,而且不好滤除(关键是我不知道如何绘制PCB能有效降低这些干扰),在液晶的控制信号线和电源线中都添加了磁珠也没什么效果。后来就像干扰是脉冲式的,而且频率很高,如果能把控制电路由边缘出发改为电平出发是不是会好些,但是液晶屏控制逻辑是确定的,不能修改。最后的处理办法是减少液晶屏的刷新次数,没有变动的数据就不读写液晶,这样在干扰信号到来时,也就不会因为受干扰导致读写信号错误了,液晶受干扰的几率会小很多,经过实验发现效果良好,基本没有再出现过花屏的现象,但我总觉的这中处理办法治标不治本,如何从硬件上改进对我来说还是一个难题

网友D:
我经过多次实验发现每当进行干扰时,PCB板上的电路中存在不少的脉冲干扰,用示波器看的,但是示波器不接在电路中,只是靠近试验仪器,也会看到很多的干扰波形,是不是可以说明干扰客观存在,而且不好滤除(关键是我 ...
引用 楼主:

你有很多理解有所偏颇。
‘示波器不接在电路中,只是靠近试验仪器,也会看到很多的干扰波形’,这是因为示波器探头等被干扰出感应电压了,示波器探头到内部检测通道的阻抗很大,有很小的感应电流都能产生很强的感应电压。

‘是不是可以说明干扰客观存在,而且不好滤除’,应该说噪声是客观存在的,可以通过合适的方法得到相对可接受的合理滤波效果。

网友D:
‘但我总觉的这中处理办法治标不治本,如何从硬件上改进对我来说还是一个难题’
软件也是纠正错误的一种手段,但一般只是作为辅助手段,主要还是要依靠硬件,硬件一般包括电路和PCB,在电路没有很大的风险设计的前提下,一般治本的办法在于PCB的设计。
而很多人往往都是在PCB设计上掉坑里爬不上来,:D 根据我的判断,你,也属于这一群体中的一个。

网友G:
9楼的正解。。。

网友H:
如果是屏蔽电缆,耦合还出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屏蔽电缆的屏蔽层接地有问题,上周刚去参加了2800元2天的EMC培训,讲了这个问题,屏蔽层接地好的话根本耦合不到内部电缆,接地不好的话就很难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