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原理

楼主(2010-08-25):
请教高手谁知道两个三极管这样接法的工作原理,谢谢!
两个三极管(一个为NPN,一个为PNP),基极接在一起作为输入,NPN三极管集电极接正12V,PNP三极管集电极接负12V,两个三极管发射机接在一起做输出,请问这样接法有什么功能?

网友A:
re LZ:

相当于两个互补的射极跟随器,起双向扩流作用。实际应用并非如此简单,否则会有明显的交越失真。

网友B:
其实就是二级管的并联使用,这样可以增大输出电流……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同意,是一个互不输出级的基本电路。会发生交越失真!

网友D:
互补射集输出器. 正如楼上所言, 有很强的交越失真.
但是这个电路通常不是用在放大电路里, 而是在数字信号的驱动电路里. 用作同相功率驱动.
由于 be 分别相连, 功率管不会有 BE 反向击穿问题. 但是应用上却要注意 b 极电流的限制.

网友E(2011-10-06):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