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原理

楼主(2010-08-25):
请教高手谁知道两个三极管这样接法的工作原理,谢谢!
两个三极管(一个为NPN,一个为PNP),基极接在一起作为输入,NPN三极管集电极接正12V,PNP三极管集电极接负12V,两个三极管发射机接在一起做输出,请问这样接法有什么功能?

网友A:
整流电路。

网友B:
直接耦合互补输出电路,此电路有个缺陷:交越失真

网友C:
谢谢楼上高手指点

网友D:
直接耦合互补输出电路

网友E(2011-04-02):
推挽电路

网友F:
同相开关驱动电路.

网友G:
很常见 但是说不出道理

网友H:
对管驱动,能提高驱动速度和功率,常用的

网友I(2011-05-02):
应该多多学习了

网友J:
推挽输出

网友:
基本OCL电路,

网友K:
推挽输出
引用 网友J:
11楼正解

网友L:
11楼正解
引用 网友K:

11楼正解

网友M:
直接耦合互补输出电路???

网友N:
NPN三极管

网友(2011-07-25):
一般的模拟电子书上都有,就是推挽电路,对正负电压都有放大作用,但是存在零点漂移。

网友O:
推挽式放大电路。

网友P:
基本互补对称电路,当正半周时,上面的三极管导通,放大作用。当输入Vi低于门坎电压时两管都不导通。存在交越失真。

网友Q:
推挽输出。前级和后级一样的信号

网友R:
是为了让所接负载在整个周期都有电流流过负载!负载上的电压电流基本都是正弦波!这个电路的不足在交越失真,由于晶体管的门限电压不为零,比如硅三极管,NPN型在0.7V以上才导通,这样在0~0.7就存在死区,不能完全模拟出输入信号波形,PNP型小于-0.7V才导通,比如当输入的交流的正弦波时,在-0.7~0.7之间两个管子都不能导通,输出波形对输入波形来说这就存在失真,即为交越失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