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unter问题请教

楼主(2010-08-25):
怎样测量一段脉冲的持续时间,也就是从这个过零点至下个过零点的时间,我们用counter16,得到的时间比波形显示的要少100us左右,另外我们调用 汇编指令nop
代码如下:
           while(CMP_CR0>16)  //CMP_CR0>16保证是在高电平期间
             { nop();
                i++;
             } 算出来i在2,也就几us,与波形显示时间100多us相差很远

请遇到过此情况的同仁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A:
如果有整个project 我可以帮忙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