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做一个网关用什么ARM方案才好?

楼主(2010-08-25):
我要做一个同internet连接的控制器,通过2.4G无线控制家用电器。要求是稳定,成本较低。各位大侠帮忙建议一下是选用ARM7呢还是ARM9?是用三星的还是ATMEL?哪一家公司的开发板技术支持比较好呢?非常感谢各位大侠的建议!

网友A:
lz 所说的 按照我的理解 就是要做一个有线转无线的模块。对么?

楼主:
当然也可以这样理解。我做的产品是ARM+DM9000之类+RF MODUEL,就是通过网络来控制家用电器,家用电器有很多种,他们共同组成一个无线网状网络。谢谢楼上关注!

网友B:
ARM7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