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304

楼主(2010-08-25):
有哪个大侠用过MAX1304,来指点我一下呢,谢谢

网友A:
我用过同系列的max1312,硬件按照pdf搭就可以了,软件方面遵守时序也没有问题,唯一发现的问题是pdf上说默认是8通道都打开,实际发现好像不是这样,每次采样前配置一下通道就可以了。

网友B(2011-10-08):
请教一下,用什么芯片配置的max1312啊,是FPGA/CPLD么,我用DSP配时序EOC跳变到读有100ns延时,怎么回事儿呢?望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