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检波器的原理图及工作原理?

楼主(2010-08-25):
不知道哪位大侠可以指导一下

网友A:
21ic网内就有啊,我给你发过来看看。

网友A:
同频检波器又称乘积检波或相干检波器图5.5-17为同步检波原理方框图。同步检波要求在接收端必须有一个与输入载波同频同相(即同步或相干)的本地载波信号UL(T),此信号与输入已调波相乘产生一个含有原调制信号成分和其他频率成分的组合信号,经低通滤波后,检取出原调制信号。乘积检波器通常用于解调DSB信号和SSB信号。

当DSB信号U1(F)=UDSBCOSΩTCOSWCT,本地载波UL(T)=ULCOSECT,同时加入乘法器时,则乘法器输出电压UO(T)为:

UO(T)经低通滤波器,滤除高频成分,UO(T)即为选出所需的原调制信号分量欧。

当SSB信号U1(T)=USSBCOS(WC+AΩ)T,本地载波UL(T)=ULCOSWCT同时加入乘法器时,乘法器输出电压UO(T)为:

UO(T)经低通滤波器,UO(T)即为需要的原调制信号分量Ω。

实现乘积检波的电路有平衡、环形、桥式电路以及采用集成模拟乘法器构成的电路等。其中以形状型二极管环形乘积检波器以及由集成模拟乘法器组成的乘积检波器应用较多。

图5.5-18A是一个开关型二极管环形乘积检波器的实用电路,用于解调SSB信号。图中USSB=USSBCOS(WC+Ω)T,UL(T)=ULCOSWCT,为了减少解调失真,通常UL》USSB,并让UL达到对二极管环形调制器(图5.5-7A)的类似分析方法,不难得到IL(T)中含有调制信号成分Ω和其他高频成分的结论。IL(T)中含有高频成分将被并接于输出端的高频旁路电容CL滤除,UO(T)即为检出的原调制信号。

图5.5-18A中两个变压器T1、T2都跨接了两个10KΩ电阻和一个2KΩ的电位器,电位器的动点代替中心抽头,这样不仅在工艺上可以简化,而且便于调节抽头位置,保证对称平衡。电容C1、C2、C3、C4用来平衡变压器各点(A、B、C、D点)对地分布电容不等的影响,串联在二极管上的10KΩ电阻是用来平衡二极管正向特性的。

图5.5-18B和C分别是由BG314和MC1496构成的乘积检波器。它们也是目前应用较多的一种电路。电路中低通滤波器采用简单的RC电路RφCφ。已调信号由UX端输入,本地载波由UY端输入。运放用来将乘法器的双端输出转换成为单端输出电路。

网友A:
可惜没图像,给你发个网址。
http://www.21ic.com/app/analog/201006/59704.htm

楼主:
也就是说两个信号相乘,然后把高频的成分滤除的电路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