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数字电桥测变压器参数的时候后面的Q值代表什么啊?

楼主(2010-08-25):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Q值是电感的品质因数,表示电感与电容构成谐振回路时电感中的各种损耗与谐振回路存储能量之比。对变压器来说,此值没有直接的意义。

网友B:
等效电路

网友C:
回复 网友A:
那电桥的 D 值又代表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跟 电阻电容有关系呀,O(∩_∩)O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