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 TIM1_CH4问题请教

楼主(2010-08-25):
现在我在使用两款STM8S系列MCU开发电机驱动, TIM1的通道1,2,3作为PWM对管驱动输出,而TIM1_CH4作为ADC的触发信号。关于TIM1的通道4发现有如下现象:
1。 STM8S105C4: 其通道4管脚总是在输出脉冲信号(我已经把TIM1->CCER2禁止通道4输出了)。 这样导致我无法使用该端口做别的事情。
我的理解是 通道4内部定时器运行触发ADC就可以了,应该不会把定时器运行情况输出到端口啊, 况且我已经关闭该通道输出了。
2。 STM8S103F3: 相同的问题, 只不过这个时候由于该端口可以配置为TIM1的通道4, 也可以配置为通道2的互补通道(选项字节)。
我配置为通道2的互补通道后,强制TIM1_CH2N输出高电平, 结果它会一直出现脉冲信号(应该是TIM1_CH4造成的)。

请问, 以上的问题是否有人遇到过, 如何解决? 谢谢!
难道一旦TIM1_CH4设置为ADC的触发信号, 相应管脚就不能用作其他用途了吗?

非常感谢!

网友A(2014-04-20):
作为ADC后,肯定不能作其它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