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调试工具发送文件和字符串的区别,香水看看

楼主(2010-08-25):
我用串口调试工具来调试STM107的虚拟串口例程,发送同样字节的数据,使用串口调试工具下面的字符串输入就正常,而把这些放到TXT文件中,发送文件就出错,接收有数据比发送的要多很多

网友A:
没有用过什么串口调试工具,只用超级终端(HyperTerminal)。

楼主:
超级终端(HyperTerminal)发送文件时一般用什么模式?

楼主:
由于没用过,还有问题!有选择发送文件   发送文本文档,我选发文件时,不管选什么XMODE  YMODE 什么的都发送不了,选发送文本文档  接收有乱码,有设置ASCII 的地方,不过是设置什么发送结束符  收到什么符,香主是说的这个吗?

楼主:
OK了,使用超级终端 来测试STM虚拟串口程序 ,一点错误都没有。怪不得很多人都不用串口调试工具,那个工具还真的有问题。

网友B:
我是这用这个工具调度串口的,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