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问题

楼主(2010-08-25):
#ifndef OSAL_TASKS_H
#define OSAL_TASKS_H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
* INCLUDES
*/
/*********************************************************************
* MACROS
*/
/*********************************************************************
* CONSTANTS
*/
#define TASK_NO_TASK      0xFF
/*********************************************************************
* TYPEDEFS
*/
/*
* Event handler function prototype
*/
typedef unsigned short (*pTaskEventHandlerFn)( unsigned char task_id, unsigned short event );
/*********************************************************************
* GLOBAL VARIABLES
*/
extern const pTaskEventHandlerFn tasksArr[];
extern const uint8 tasksCnt;
extern uint16 *tasksEvents;
/*********************************************************************
* FUNCTIONS
*/
/*
* Call each of the tasks initailization functions.
*/
extern void osalInitTasks( void );
/*********************************************************************
*********************************************************************/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 OSAL_TASKS_H */

高手帮我看看这种C的写法,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1;extern "C"
     {

      } //上面的"C"是什么呢?
2;typedef unsigned short (*PTaskEventHandlerFn)(unsigned char task_id,unsigned short event);
//这句是用后面的指向函数指针类型来替换前面的unsigned short类型吗???

网友A:
C++声明C程序里的东东

楼主:
谢谢,明白了,extern "C"是在c++文件中加入c。
typedef unsigned short (*PTaskEventHandlerFn)(unsigned char task_id,unsigned short event);//这个是函数指针的类型定义,看看这句就知道了extern const pTaskEventHandlerFn tasksAr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