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日片机蜂鸣器在定时器启动后音调变了

楼主(2010-08-25):
在主函数里调用蜂鸣器响函数,在没有启动定时器以前正常的,启动定时器以后不管中断里处理任何事情,或不设中断函数,蜂鸣器的音调都已发生变化,如何解决,请教!
蜂鸣器函数用FOR循环来做的,
void buzzer(uint z)
{
        uchar i;
        for(i=0;i<z;i++);
        beep=~beep;
        delay();
}

网友:
吧蜂鸣器口控制放到定时器中断里面 ,你放在主程序中,在调用中断的时候,主程序停在那里,你的IO频率受到了改变,声音当然也变了

网友A:
就是,应该把蜂鸣器的控制口翻转放到中断里就不会有这中事情了。

网友B:
这个是程序结构的问题,放在中断里是否会变也得看你的程序怎么编,最好的方法是采用任务调度机制,但这种方法对初学者而言比较难理解,这是实时OS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