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pcb准备布线,几乎所有元件都是绿的

楼主(2010-08-25):
(无正文)

网友A:
是不是那个 room 问题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room啊

网友B:
是不是器件脚之间安全距离设大了

网友C:
room就是 r-o-o-m, 就是没一张sch图,默认在一个room里面,不过理论上你导入PCB时自动在room里面、要不你将PCB文件放出来,我们帮你看看

网友D:
点一下你的原件中间的任何部分 再点delete试试

网友E:
没有关系的,是元件距离过近的缘故。

楼主:
还是丝印间距,我把各种丝印间距改小为1mil以后,就好了,具体不知道是哪一种丝印间距,嘿嘿

网友F(2014-05-20):
是显示的问题,只要在显示上把高亮勾选去掉即可了。

网友G:
元件背景那个栅格状的区域删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