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ART上电总会错误的进入中断

楼主(2010-08-25):
真见鬼,TXEIE关闭,IDLEIE关闭,上电时候还是产生这两个中断往服务程序里跑.
已经是先设置USART->CR寄存器后开中断允许了,已经把SR能直接清除的先清除了,
还往中断里跑.
而且在初试化IO设为AF之后,接着USART_Init(),这两者之间如果不加延时就会进入RXNE中断,而且调试观察寄存器并没有RXNE置位,香板这是咋回事?

网友A:
呵呵,你见鬼了,找我干什么? 我也不会驱鬼,:lol

“上电时候还是产生这两个中断往服务程序里跑”,你能肯定吗?如果能肯定,确实是见鬼了!

楼主:
真的嘞,搞的我很纳闷.这是你家ST的鬼闹的. 如图和程序,上电时候,明明程序中只允许了TC,RXNE中断,其它全部关闭,但是还是会进入中断(TXE不能直接清除,所以进入中断就必定进入TXE服务部分.) 如果不加程序中蓝色部分的延时,则会进入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RXNE) == SET)
{
USART1_RX_ISR();
}
这里面去,搞不懂呃.
如图,上电时候:
初始化如下:

/* Configure USART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COM_TX_PIN[COM];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COM_TX_PORT[COM],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 Rx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COM_RX_PIN[COM];
  GPIO_Init(COM_RX_PORT[COM], &GPIO_InitStructure);
  for(uint32_t k =0xff;k>0;k--); //如果不加这,则上电会进入RXNE服务,加上则不会

  /* USART configuration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AUDRAT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COM_USART[COM], USART_InitStruct);

//0:SBK,1:RWU,4:IDLEIE,6:TCIE,7:TXEIE,11:WAKE
  USART1->CR1 &= (~((1<<0)|(1<<1)|(1<<4)|(1<<6)|(1<<7)|(1<<11)));
  //USART1->CR2 &= (~(1<<6));  //6:LBOIE
  USART1->CR2 = 0;
  USART1->CR3 = 0;
  USART1->CR3 |= (1<<7);//DMA enable transmitter
tmp = USART1->SR;
tmp = USART1->DR;
  USART1->SR = 0;
  USART1->CR1 |= ((1<<5)|(1<<13));  //RXNEIE,TCIE,UE

  // USART1->SR &= ~(1<<5);
  /* Enable USART */
USART_Cmd(COM_USART[COM], ENABLE);

   //串口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网友A:
初始化前调个USART_DeInit试试。

还有注意初始化的顺序,先配GPIO,再配USART。

楼主:
已经是先配置GPIO,再USART,再NVIC

网友A:
1)“上电时候还是产生这两个中断往服务程序里跑”,与“上电之后并初始化之后产生这两个中断往服务程序里跑” 这可是2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前者是没有初始化之前就有中断,这种情况确实是有鬼,所以我要楼主确认;而后者是初始化之后才有中断,这种情况是初始化的顺序不好,请按照5楼的建议操作。

2)4楼给的程序请不要混合直接寄存器操作和使用库函数操作,在你不了解库函数的内部操作时,很容易搞乱。

楼主:
初始化前调个USART_DeInit试试。

还有注意初始化的顺序,先配GPIO,再配USART。
引用 网友A:

谢谢vigia,调用USART_DeInit函数就没上面那个问题了,我不明白,上电后USART部分不本来就是初试状态吗,为什么还需要用USART_DeInit来复位一下USART部分才行?

网友A:
谢谢vigia,调用USART_DeInit函数就没上面那个问题了,我不明白,上电后USART部分不本来就是初试状态吗,为什么还需要用USART_DeInit来复位一下USART部分才行?
引用 楼主:

请问你说的“上电”是怎么做的?是否连接了调试器(例如ST-LINK或JLINK)?

楼主:
上电,包括连接STLINK和不连STLINK,一样的问题.

网友A:
是连接了调试器后对目标板上电,还是连接了调试器后对调试器上电?

是把程序烧到目标板后,断开调试器的情况下上电?

不同的连接方式,原因和结果会不一样的。

网友A:
我关心的是目标芯片是否真正的断电了。

楼主:
货真价实的断电,如假包换的断电,拔掉仿真器,拔掉USB(USB供电).

楼主:
1)“上电时候还是产生这两个中断往服务程序里跑”,与“上电之后并初始化之后产生这两个中断往服务程序里跑” 这可是2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前者是没有初始化之前就有中断,这种情况确实是有鬼,所以我要楼主确认;而 ...
引用 网友A:

是初试化USART,打开NVIC之后就产生中断,如果不开中断当然不会中断了.
开始是没有那些寄存器直接操作的,按照官方的那些典型操作有问题,所以就加了那些直接寄存器设置.
初试化顺序如上面所示,香版有什么看 法 .

网友A:
货真价实的断电,如假包换的断电,拔掉仿真器,拔掉USB(USB供电).
引用 楼主:

你用的什么样的板子?是否板上有比较大的滤波电容,导致芯片没有彻底断电?

如果没有接仿真器,怎么知道程序进入到了没有使能的中断?

网友A:
是初试化USART,打开NVIC之后就产生中断,如果不开中断当然不会中断了.
开始是没有那些寄存器直接操作的,按照官方的那些典型操作有问题,所以就加了那些直接寄存器设置.
初试化顺序如上面所示,香版有什么看 法 . ...
引用 楼主:

能否发一个简单的项目,可以重现你说的问题,我试试看?

楼主:
你用的什么样的板子?是否板上有比较大的滤波电容,导致芯片没有彻底断电?

如果没有接仿真器,怎么知道程序进入到了没有使能的中断?
引用 网友A:

因为我在中断服务里的程序是发送USART->DR里的数据,不接仿真器如果一上电就看到串口的数据证明进入了中断.断电是完全和彻底的,拔掉USB我在把板上两极短路,总该不会是残留电压的问题了吧.问题照旧.

我做了很多次试验,也把初始化顺序做了很多不同组合,结果都是一样的.我再总结一下:
初试化顺序:GPIO->USART->NVIC
1.当GPIO和USART之间没有延时时,会进入中断,并且进入RXNE服务,其它服务不会进入.但是USART1->SR只有TXE为1.仅在上电时候进入一次.
2.当GPIO和USART之间有延时时,也会进入中断,但是进入TXE服务,其它服务不会进入.USART1->SR只有TXE为1.仅在上电时候进入一次.
3.当GPIO和USART之间没有延时时,且在USART_Init()前加上USART_DeInit(),会进入中断,并且进入TC服务,其它服务不会进入.USART1->SR有TXE和TC为1.这是正常的,因为我设置为TC中断允许,而复位时TC标志位是置位的.
4.当GPIO和USART之间有延时时,且在USART_Init()前加上USART_DeInit(),现象同(3).

有一个问题是,IDE显示的寄存器值和实际通过memory窗口看到的该地址的值并不相同,比如显示USART->SR为0x90,但是看memory该寄存器地址为0x80.不知道以哪个为准.

网友A:
对于中断的问题,我要等到测试了你的程序后才能回答。

关于IDE的问题:1)要看是什么IDE;2)可以重新刷新一下,再看是否一致。

网友A:
你可以在做USART_INIT前,先看下USART各寄存器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