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助,stm8烧录校验出错???

楼主:
烧录时会出现flash地址校验出错,是什么原因,需要怎么解决(程序中有存储数据到那个出错的地址)?
程序的问题还是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0-08-25):
请大家指教啊!

网友A:
我今天也遇到相同的问题,而且地址也是0x400d,这是怎么了?求解

网友B:
0x400D是EEPROM的区域,不是Flash区。

网友C:
因为你在Flash区导入了整个工程的S19文件,而在代码中你可能直接定义了EEPROM区域的数据,编译器编译的时候直接给EEPROM地址赋值了。

网友D:
昨天有个客户因为stvp无法合并写入eeprom和flash,特地买了个EP868。
EP868可以一次性写入eeprom和flash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啊,“而在代码中你可能直接定义了EEPROM区域的数据”是什么意思,能举个例子吗?要怎么修改?

网友E:
是不是你的程序开始运行后改写了EEPROM?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是啊,需要存储数据,但那应该不会出错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香主有没有见过类似的问题啊?需要怎么解决,请指教啊!

网友B:
回复 网友B:
香主有没有见过类似的问题啊?需要怎么解决,请指教啊!
引用 楼主:

我没有见到过这样的问题,你可以参考5楼的建议检查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检查过了,不是那个问题,香主能帮忙分析下校验错误的原因吗?

楼主:
没人知道怎么解决吗?还是说是ST芯片或编译器的问题!

网友E:
LZ反应很慢,问你的问题实际上已经给你提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主要是提示不正确啊,不过还是谢谢啊!

网友F:
wenshu先生,可以先烧program再烧option,不要烧eeprom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恩,ok了,谢谢啊!

网友G(2016-01-12):
最好怎么搞好的,另外一个人遇到的错误代码是0x8080,不知道咋回事。